[配件] 两块旧主板一套,电动车充电器 出邮费就送,带wifi的光猫

楼主(2020-10-02):
折腾不动了,看着也闹心

闲鱼来找我闲扯吧

网友A:
什么主板呢?要是比我的旧主机强的话,那送一个给我可以吗?

网友:
估计是适合AMD系列CPU的主板

网友:
请配鲁大师配置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呢?要是比我的旧主机强的话,那送一个给我可以吗?

上面一个单桥方案,目测NV的芯片组,可能是AM2方案,应该是AMD Athon 64 5000+更早的,下面那块GA双BIOS的可能要新点,应该是G41以后的,配的应该是LGA775的E5200或者以后的货...

网友:
用得上的建议入手

网友:
都带ide接口出土文物,还是不值钱的那种邮费比实物贵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单桥方案,目测NV的芯片组,可能是AM2方案,应该是AMD Athon 64 5000+更早的,下面那块GA双BIOS的可能 ...

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进来看看时什么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单桥方案,目测NV的芯片组,可能是AM2方案,应该是AMD Athon 64 5000+更早的,下面那块GA双BIOS的可能 ...

应该都是amd的,am2或者am2+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