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亨力奇带温度传感器的控制器,尝试折腾。

楼主(2020-10-02):
拆亨力奇带温度传感器的控制器,折腾。
偶然得到一块控制器。看到有感温探头,这个改成温度计也不错。

VDF屏幕 。

背面

拆开

控制按钮 。

另一面控制按钮,带开关按钮

仔细观察接线,打算点亮屏幕 。

温控线和一枚二极管,可以确定一根负极 。

排线上的标识 ,左第一根是正极?第二根是负极。第六根是正极?第七根是负极,
看所配电容是耐压25V ,直接用12V分别测试两组线,屏幕没有反应 。

请教:这个接线如何接呢?这个屏幕如何点亮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背面排线接口 。

正面接口 。

电容标识,电容接线分布。

完,谢谢分享 。

网友:
这种屏VFD不是还要需要高压的吗

网友:
这种做工很高大上啊,哈哈

网友A:
左第一根是正极?第二根是负极。第六根是正极?第七根是负极?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
老哥 不能加了哦

网友:
高大上的屏幕

网友:
屏幕看起来漂亮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第一根是正极?第二根是负极。第六根是正极?第七根是负极?怎么看出来的呢? ...

跑线路看出来的,接电容负极是负极

楼主:
打算点亮,让他显示温度呢 @人艰不拆了 来看看如何点亮 @人艰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