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非接触测电器吗

楼主(2020-10-02):
小时候玩过两个非接触测电器,它比两节5号电池略大,我是92年左右在地摊买的,那时我还上初中。有个老头,带着30多岁的儿子四处赶集摆摊,专门买卖旧收音机之类,他说是从昆明飞机场旁边拿来的。不知道是那里有个小电子厂还是从其它省批发来的。

这个测电器用两节5号电池,整机比两节5号电池略大,它使用一个3DJ6,一个硅管,回忆一下估计是3DG6,一个锗管应该是3AX31,以及几个电阻。测电器三个字这块盖板就是电池盖板,可以向下滑开,整机没有电源开关。
有时从兜里掏出来,它的LED都亮了,十分奇妙,几秒钟后灯就灭了,感觉很好玩,我还曾试着增加3DJ6引脚长度来增加感应距离,还真有效。

后来3DJ6的栅极断了,但当时我一是没有3DJ6,二是经常有不起电烙铁,没能修好。后来坏了,因为库存时间长,加上我的折腾,3GJ6栅极断了,拿给家电修理店,一个星期后被告知修不好,并拿出一个正规产品给我看,有声光报警,说人家探矿就用那种,十分羡慕。

几年后的97年,我得到了类似电路,一个场效应管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即可。不知这个玩具为什么要用2个三极管。

这么多年来那个测电器绝不可能再买到了,连图片都很难找到。不知大家当年看到过这个东西吗?

网友:
两个增大放大倍数呗,

能探矿? 有点忽悠人的吧

网友:
感应测市电的?

网友A:
我试着一个电路,实际不知是否可行

正常情况下,Q1导通,电流应该为IDSS,拉低Q2基极电位,使Q2截止,Q3截止

感应后,Q1的ID电流减小,直到Q1截止,这时Q2基极电位升高,Q2开始导通,Q3导通,点亮LED

楼主:
看了坛友的另一个同类产品的帖子,这才想起来测电器应该还有手电筒功能,在右侧有一个简易按钮,控制小灯泡发光。那么LED位置应该在偏左位置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一个电路,实际不知是否可行

原机栅极是悬空的。小时候还试图改动它增加探测距离,其实现在看看画蛇添足,这种探测器过于灵敏了不是好事,灵敏度低些更实用。

网友:
我有一只类似的,带短波收音用的伸缩拉杆天线。

网友:
几年前1元秒杀的福禄克1AC-C2不就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B:
这个功能现在基本都集成了 单独买的少 可以找几个分立元件自己做

网友:
电路倒是见过,没玩过,放电线皮上就闪光,隔离式测电笔用过,原理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现在基本都集成了 单独买的少 可以找几个分立元件自己做

主要是想怀旧,类似的新产品闲鱼或淘宝上十几二十元一个。

网友:
现在很多都有成品了,也不贵!

网友:
这个测电线断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
Bilibili站 感应电笔 作者就是水印那两个单词,原理是不是差不多啊?

楼主:
这个测电器,我估计当年摊主可能拿了几百个,每次赶集都带上几十个。按理应该有不少人见过呀,因为为几百个而开模根本不合算,我认为最少也生产了几千个。

网友:
现在不少万用表都有这功能。

网友:
92年左右,在县城百货大楼买个一个非接触感应测电笔,八块钱,当时八块钱可以在餐厅打十份排骨炖土豆。

网友:
这东西某宝很多很便宜!

网友C:
当年北电,无线电或者电子报上82-83那几年的老报纸上,记不清哪套了,好像有这个电路,第一级是3DJ6,后边是3DG6用3AX31做输出,驱动耳机(那时候LED还是稀罕物呢)好像北电的可能性大些,叫高压验电帽,说是距离10kv一米就有明显反应。
当年还有同样电路的收音机,前边也是3DJ的,为了找代用品,拆了个住集体话筒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北电,无线电或者电子报上82-83那几年的老报纸上,记不清哪套了,好像有这个电路,第一级是3DJ6,后边是 ...

我97年实验时,试着给它增加灵敏度,五六十厘米就能感觉到市电存在。实际上现在感觉灵敏度太高了反而不好。灵敏度低点还能用于查断线。你说的这种收音机7788有,你搜测电器 收音机就能看到了,去年我买过,后来又出了,它还有测电器三个字样的铝牌,估计是早期爱好者动手改造,然后再去卖的,因为几个测电元件完全是后加上去的,焊工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