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oyroom手持风扇加装手电功能

楼主(2020-10-02):
地摊上两块钱捡到一个joyroom手持风扇(奔着里面的18650锂电池去的),试机ok后拆开好奇一下,发现只有一个ic,型号cjs1306,在豆丁网翻到datasheet,学习了一下,原来是个可充电风扇专用芯片,带三挡控制和手电筒功能。
根据手册描述在ic的第九脚和vdd之间接一个led即可充当手电。正好背面空间还有不少,可以轻松塞进去一个5mm白光led。

就是下面这个小风扇,颜值还可以:

电路图,led4需要加装

背面这个位置钻孔,塞进去一个5mm白光led

亮度还凑合,可以应急用一下

网友:
主要风扇别是有刷电机就好。我弄过口红充电宝背后加一颗三洋4056风扇,拆下的一颗无刷电机加螺旋桨软扇叶折叠,发现充电宝关机时有电池电压输出作为低档,开启后升压5伏作为高档,加一颗反向开关控制螺旋桨启停,缺点是外观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