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2v控制器如何改成60v控制器的欠压值

楼主(2020-10-02):
想把72v控制器的欠压保护取消掉

网友A:
改造完你会发现还是骑不了多远。因为电池低于10.5后会很快掉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造完你会发现还是骑不了多远。因为电池低于10.5后会很快掉压。
楼主只想降低一个档次 省点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想降低一个档次 省点钱而已

估计是电动车痛病,坏了一块电池,去掉一块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