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笔式收音机

楼主(2020-10-02):
很喜欢这种笔式收音机,这个SIDA 901的芯片是个迷,2000年在昆明二手市场花2元钱买过一只圆珠笔收音机,试听了一下是好的,就束之高阁。

以为整个世界几乎只有我听收音机了,在昆明二手市场路过一个摊子很多次,每次都看到一个单管机,不好意思买。

2006年来到乡下,发现圆珠笔收音机晚上能收听,想增强些信号,就把芯片拆出来,换上一根55毫米和一根好像是70毫米磁棒组成的超级磁棒,再配一个223可变电容,晚上收听,效果很好,灵敏度高,音质又好(不要用原装耳机,随便用个手机耳机都比它好,一改我对软封装的鄙视。这个芯片使用1.5伏电池,我用1.25伏镍镉电池给它供电,灵敏度偏低,用两节串联音量又过大。我就串联一个可变电阻给它供电,使音量适中。

再后来,认识了矿坛,09年左右和坛友同时想到用电磁炉线圈作天线线圈,于是开始改动,我是改成两用的,这个芯片可以选择那根超级磁棒或电磁炉线圈,确实收到过台,但未必落于中波范围内,后来不知怎么的鼓捣怀了,换上7642,灵敏度明显下降。至今这块SIDA 901软封装内部是什么电路是个谜,只知道它外部配有好几个瓷片电容。

网友A:
做工真糙,还有铜丝原本就是从滚轮上过的吗?

网友:
SIDA 901出现的年代比7642早很多,好像是八十年代就有了

网友:
以前我也买过这种笔形收音机,焊点饱满,还有硬封装IC比这个好上百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糙,还有铜丝原本就是从滚轮上过的吗?

做工好的,是我照片没拍好,铜丝和滚轮有间隙的,可以参考坛友拍的照片。另外,我拆开的那个,是这几个中电路板腐蚀最严重的,其它几只清理了锈迹,这个没怎么清理,电池簧片都有铜绿了,按照玩古董的说法,这好像叫包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579

网友B:
以前中波收音机到晚上听感是不错的,
但是怕电磁干拢,如日光灯,我都是在校园的操场上收听.

这两年在网上买了几个收音机,质量都不好.效果也差,中波简直没法听.
DSP 在二三十年前是高大上,现在使用,太没操控感了.

好消息是,现在的短波再听不到锣鼓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中波收音机到晚上听感是不错的,
但是怕电磁干拢,如日光灯,我都是在校园的操场上收听.

十多年前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人听收音机了,短波到处是铜锣声,很奇怪为什么要成天放,现在没有了,却有些怀念。

网友C:
80年左右的东西,还有块手表收音机,和液晶合为一体的,如今没台了。

网友D:
80年代,收到个音乐生日贺卡就爱不惜手,直弄得电池耗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锣鼓台是什么台?

本锅当的干扰。不让收听帝台。同一频率播放干扰

网友G:
原来有这么多喜欢听收音机的,我一直认为收音机收不清楚

网友:
中波在大城市就基本无法正常收听,只能听F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锅当的干扰。不让收听帝台。同一频率播放干扰

罗古台,好恰当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左右的东西,还有块手表收音机,和液晶合为一体的,如今没台了。

几个月前我收到另一个牌子的,PCB腐蚀实在太严重了,铜箔断了很多,特别电子表部分,已经不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年代,收到个音乐生日贺卡就爱不惜手,直弄得电池耗尽。

我晚你10年,90年代有同学给她们朋友寄音乐卡,我还有些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有这么多喜欢听收音机的,我一直认为收音机收不清楚

要听收音机得找干扰小的地方,特别是中波。

网友:
这些年,收音机早就是app了吧?偶尔听下蜻蜓FM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月前我收到另一个牌子的,PCB腐蚀实在太严重了,铜箔断了很多,特别电子表部分,已经不能显示了。 ...

铜泊锈断就不好修了,只能当配件用了。

网友:
这笔式收音机的灵敏度低,收不了几个台的

网友(2021-02-01):
引用 楼主:
十多年前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人听收音机了,短波到处是铜锣声,很奇怪为什么要成天放,现在没有了,却有些怀 ...

主要防美国之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