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捡了个奇葩u盘,不能车载唱歌

楼主(2020-10-02):
捡了个u盘,貌似是个加秘狗,安国au6985主控,三星59nm  1g  闪存,电脑上能正常存储使用,就是不能车载放歌,播放器不识别,群里大佬说拆掉hub直接连接主控播放器才能识别,可惜小白一个不懂线路,目前hub已经拆掉后处于电脑不识别状态,求高手指点飞线,图三是网上找的这个hub原理图,可惜看不懂

网友A:
上dg看下是不是有两个分区,前段是隐藏分区?

网友B:
貌似是个加秘狗!!!就是一个加秘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dg看下是不是有两个分区,前段是隐藏分区?

一个分区,我已经从新量产过,可移动和本地盘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个加秘狗!!!就是一个加秘狗!!!

是是加秘狗,我已从新量产过,电脑上和普通盘没区别,就是所有播放器不唱歌

网友C:
找hub接线图,飞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hub接线图,飞线即可

关键是不懂,,比葫芦画瓢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格式化成FAT试试

网友E:
这板子上应该有两个设备,
你可以找到HUB芯片的图纸,或者U盘主控的图纸,只要找到哪两根是USB数据线就行

把USB接口2,3数据线到HUB芯片的线切断,然后直接飞到U盘主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文件格式换成fat3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成FAT试试

试了不行,不是格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件格式换成fat32试试

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上应该有两个设备,
你可以找到HUB芯片的图纸,或者U盘主控的图纸,只要找到哪两根是USB数据线就行

好的,我也这么想的,主控飞usb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先拆掉加密狗芯片试一试的,可能播放器检测错误

网友H:
搞不好还是车子的USB口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不好还是车子的USB口不行呢

不是的,应该就是播放器不识别hub芯片,

楼主:
刚才看了下拆掉的hub芯片是FE1.1s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先拆掉加密狗芯片试一试的,可能播放器检测错误

试了不行

楼主:
网上找到这个hub原理图看不懂

网友:
看图上,很明显15,16是USB输入信号D- D+,然后找4-11输出的4组信号哪一组接到了U盘主控

然后,比如4,5是到U盘主控的,那么把原本 15,16切断,4,5切断,然后飞线接起来就行,如果HUB芯片已经拆了,那么直接焊盘上15飞4,16飞5就行

如果是6,7到U盘主控,那么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