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龙王LW-9021-15电水壶不加热拆修

楼主(2020-10-02):
        同事的龙王LW-9021-15电水壶不加热,拆开发现内部导线及插头烧蚀氧化接触不良,经修整更换后正常。

导线及插头烧蚀氧化

代用线材

修整

打磨发热管插头

安装插线

上电加热正常

网友:
那个工况表不赖,一目了然

网友:
龙王有问题!!!大圣何在!!!!

网友:
高温大电流氧化~

网友:
用点焊机焊上

网友:
手持大茶缸坐等水开

网友:
这东两电流大,加上厂家克扣用料,特别容易坏,垃圾箱里经常见到烧坏的。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烧坏,接触电阻太大

网友:
导电膏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个插簧要经常换

网友:
东西这么容易就烧氧化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家用平均一年多废一个,单位用平均半年废一个

网友:
压线位置再烫锡,应该更好点

网友:
电水壶插头改用螺丝固定,机械开关改为继电器开关,是不是使用寿命长得多?
但我估计厂家不愿这么做,一个50元的电水壶用十年不坏,他的产品怎么销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