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于TL494 DC-DC升压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0-10-02):
是这样的,我抄了一个基于TL494 DC-DC升压模块的电路,然后自己画电路图,检查无误后自己设计PCB,打样回来上器件焊接,空载上电发现当输入电压为20V时输出电压一直缓慢上升,每0.1V步进,一直保持上升不固定?还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TL494 9、10脚连接推挽电路的共基极端芯片不工作,直接连接MOS管栅极则工作?请各位坛友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TB买的成品模块

抄好的电路图
自己焊接的PCB

网友A:
如果完全与原版元件相同而达不到原功能,猜测布线有点问题。
最好有示波器检查各关键点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完全与原版元件相同而达不到原功能,猜测布线有点问题。
最好有示波器检查各关键点波形。 ...

有道理,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经过反复检查电路发现我画的电路中TL494 2脚误差放大器负输入端没有连接14脚的电压基准源,造成与1脚正输入端无法进行电压比较,输出电压莫名其妙自动升高,多半就是这个问题,回头飞线试一下。

网友B:
电压反馈相关部分是错的,死区设定相关部分是错的

网友B:
另外一点,滥用铺铜十分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反馈相关部分是错的,死区设定相关部分是错的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滥用铺铜十分严重

请问大面积铺铜会怎么样?

网友C:
还不如用SG3524直驱场管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SG3524直驱场管重新设计

是的,驱动能力强

楼主(2021-02-06):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经过反复检查电路发现我画的电路中TL494 2脚误差放大器负输入端没有连接14脚的电压基准源,造成与 ...

没有其它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其它问题了

仅供参考哈~

网友D:
直接设计一个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设计一个不好吗】

初学者,还没能力自主设计

网友(2021-06-10):
这模块便宜,双面板拿个砂纸就能看到走线了。。。

就是这种商家卖模块的走线实际有时候也没啥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