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用了十几年的电笔换膜作业…

楼主(2020-10-02):
应该是非典那年月从深圳那边带回来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氖泡还行段码显示屏显示很暗很暗,不注意的话根本就看不到有显示,正好前段时间以为那个精工代工的温湿度计时钟的偏光膜老化了,撸了回来发现不是那回事儿,电压的锅…这不是撸回来了也有用武之地了,旋转角度,发现这玩意儿也能反显,随便剪了个边角精心琢磨一下剪好看点…棉签擦去屏幕上经年老灰,放正了,试下很满意…到此那啥膜修复成功,重焕青春…继续服役吧…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很多年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很多年了的

这种的光显是氖泡,不是那种发光二极管…

网友:
手上有个世达的也快10年了。没你这个有物理泡。常常当一字螺丝刀在用

网友B:
也有这个,但没氖泡,不装电池也能用。还是比右边的靠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个,但没氖泡,不装电池也能用。还是比右边的靠普

右边的那玩意儿感觉就跟玩具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边的那玩意儿感觉就跟玩具差不多…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
氖泡电笔最可靠

但那玩具能感应,只要设备没地线的它都会隔空乱叫。
可测试备是否接了接地线,零线远端是否开路,
还有现在新买的氖泡亮度很低,室外很吃力。
我眼睛不好,这玩具改进一下能用,主要是7号电池(镍氢)带叫声。
中间的玩具也不错,但要用二片钮扣电池才能感应,隔电线外皮没右边的玩具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那玩意儿感觉就跟玩具差不多…

最右边那玩意就是抖音一个学一个最后演变的产物,我猜里面应该只是2-3只三极管组成的达林顿电路,这电路我99年就玩的不爱玩了,可惜就是没想到用它点实际性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个,但没氖泡,不装电池也能用。还是比右边的靠普

左边这玩意把我坑过,确切说朋友把我坑了,测220把我电了一下,我一看里面的电阻不见了,打开看弹簧被拉长,直接接触氖管和手触摸的金属,很明显是朋友借走好奇拆开看,不小心把电阻弄丢但是又不知道原来里面是个啥玩意,所以直接拉长弹簧。。。

网友:
中间的那种很少用  左边普通电笔用的多

网友:
右边的用的多,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这玩意把我坑过,确切说朋友把我坑了,测220把我电了一下,我一看里面的电阻不见了,打开看弹簧被拉 ...

危险啊
看来安全工具不外借

网友:
中间那个确定不是玩具?

楼主(2020-11-19):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
氖泡电笔最可靠

其实用万用表插一根表笔线一样可以测的…

网友:
谁用我的电笔拿去当螺丝刀用铁定要给我骂,一骂就一个星期,能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挨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这玩意把我坑过,确切说朋友把我坑了,测220把我电了一下,我一看里面的电阻不见了,打开看弹簧被拉 ...

这也行,,,,,,一般电阻掉了就够不到了 拉长弹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左边这玩意把我坑过,确切说朋友把我坑了,测220把我电了一下,我一看里面的电阻不见了,打开看弹簧被拉 ...

这么说以后用别人的电笔还真要小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以后用别人的电笔还真要小心下

对啊,有时候坑你的不是朋友,是你朋友的朋友的二姨的哥哥的爸爸的。。。

网友:
电笔,中间的最实用,左边乃泡的太阳低下看不清,早期的没电池,后期的加两块钮扣电池,没电也不显示,用期别超过五年,时间长了也不准,不安全。

网友(2022-05-12):
从没用过电笔,者是笔式表手握一头另一头插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