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问一下大神们这个是不是焊台?

楼主(2020-10-02):
当焊台买的,里面就是一个变压器和波段开关,如果是焊台需要使用那种手柄

网友A:
接个普通烙铁就行,调压式的调温,不过不是原装手柄的话,估计温度不准。我手上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是没有控温的,只是手动调整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普通烙铁就行,调压式的调温,不过不是原装手柄的话,估计温度不准。我手上也有个类似的 ...

T12的手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是没有控温的,只是手动调整电压

调整电压不就是调整温度吗?

网友:
从英文字面上看确实是焊台

网友:
最简单的通过切换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档位实现温度控制。基本上没有温控精度可言

网友:
不但温控不准,电压低的时候功率低,升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淘汰的东西没什么价值。

网友:
做个可调挡电源不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压不就是调整温度吗?

只能调整功率,不能调整温度,当然调整功率后也会改变温度,我过去用过调整功率的焊台,焊头容易烧死,不用时温度过高,使用时回温慢,建议改成温控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