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知道这是个什么板子?

楼主(2020-10-02):
谁知道这是个什么板子?

网友:
我猜是按摩器之类的东西。
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白线和灰线接个小电机试试。

网友:
不是调小电机速度,也是调温度之类的电路板。

网友:
共享充电头控制板,输密码的

网友A:
共享充电宝控制电路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享充电宝控制电路板来的

能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