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普通门改电控,加遥控,上手机控

楼主(2020-10-02):
加电磁线圈拉动锁舌,遥控控电磁铁,博联遥控学习遥控,可以我不在的时候给别人开门,别人往我工作室存取东西

网友:
你这是高手!

网友:
用汽车用的开锁器也是可以的,里面是一个小电动机。

网友:
这种电动门控制器应该不少了:Strive:

网友:
不就是换个智能锁吧,区别就是品牌和组装机的差别。

网友A:
用车中控门锁执行器比电磁铁要好些、这个结构重点考虑门关上时锁舌与门框会不会受力导致无法拉开

网友B:
后面这app是wifi开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车中控门锁执行器比电磁铁要好些、这个结构重点考虑门关上时锁舌与门框会不会受力导致无法拉开
...

这个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结构简单,不容易坏,只要保证电流不烧坏电磁线圈即可。汽车中控锁多一个电机,风险也就增加了。

楼主(2021-07-22):
引用 网友A:
用车中控门锁执行器比电磁铁要好些、这个结构重点考虑门关上时锁舌与门框会不会受力导致无法拉开
...

你说那个东西推拉 2个动作,这个只有拉,自动回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这app是wifi开关的吗

博联的 WIFI和射频 设备可以学习红外 和射频信号

网友:
用这种电磁锁拉锁舌有时拉力不够, 测试的时候能活动,装到门上可能就拉不动了,得有大拉力的才行.
还不如用10多块的汽车中控锁,就是有点占地方.我以前改过两个门, 加了有线开关,RF遥控,wifi开关,指纹开关,连接天猫精灵.

其中wifi开关得设置成点动方式的, 长时间开着中控锁要烧掉中控锁的.
保险起见还加了保护装置,一个大的电容串继电器的线圈,再控制中控锁,
这样即使前面控制信号一直通电着,后面的继电器也是通1-2秒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