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8470p minipcie usb空脚导致使用带蓝牙的无线网卡蓝牙不识别等问题

楼主(2020-10-02):
本来是不准备发帖的,就为了自己的需求玩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网上这样的资料少的可怜,我还是决定发一下吧,这个机器实际上是前两年论坛里卖的挺火的一个机器,不知道为啥资料那么少!!!

首先说一下前因后果,为什么会有这片帖子,以及这个电脑都经历了什么!

鄙人码农,大概16年12月份某宝购入 8470p i7-3740 hd7570(1g显存) 4g内存 当时好像花了1800的样子

大概在20年7月左右,突然发现了身边生产力越来越多由windows转为了mac,好奇心害死猫,我也踏入了这条不归路,整天通宵达旦装机,功夫不负有心人,机器达到了我想要的状态

1080p ips屏幕 16g内存 120+240 以及近乎完美的黑苹果

但是!!!

人的欲望总是无尽的,最近发现了tws耳机真香,赶时髦也想用,买了一个国产的,百元左右,连接手机使用(红米k30至尊纪念版)没有任何问题,丝毫没有断连,连接同事的电脑,虽然不如手机稳定,但是也可以进行正常使用了

这就让我很痛苦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机器因为装了黑苹果的原因,换过无线网卡BCM94352HMB 这个网卡是((2.4g + 5g) + 蓝牙)的一个组合模块

之前装的时候就听前辈说过,8470p的minipcie usb针脚留空了,只能用原机自带的独立蓝牙模块

终于赶上了国庆假期,一堆代码等着软件工程师(复制粘贴工程师)进行开发,为了能更好的开发,我必须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首先脑袋里进行构思,独立的蓝牙模块也是走的usb总线,我直接把minipcie空的usb引脚飞线过去就ojbk了
那么需要查一下minipcie的接口定义

大概就是36和38脚,这样直接莽显然不符合我的做事风格,这个时候如果有主板的电路图岂不是很香?
万幸百度一波,充值9.9竟然被我找到了,这给我开心坏了

给你们欣赏一下8470p minipcie 的图纸

注意我标注的地方,真的是空脚,还是前辈厉害,都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我看到这里,这份图纸我已经相信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这个部分是独立蓝牙模块的接口定义

那还说什么玩意,直接莽过去
我的手里有两块主板,所以我可以随便莽,后人不要这样莽哦

插电~~~开机~~~

认不到蓝牙

这个时候就有点怀疑人生了,我百般确认过,这个连接稳定,没有虚接短路的情况,为什么认不到呢???
这是为什么?
打个驱动试试?

驱动装好了,提示我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时候我以为 天晴了 雨停了,我又行了

但是事与愿违,没有那么顺利

还是不行

到这个时候我就停止了莽的操作,一点点思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
思来想去我没想出来个所以然,所以我决定,继 续 莽!

直接把minipcie飞到usb 2.0口上,当然这不是办法,只是为了测试,确定我的方向有没有错误

插电~~~
开机~~~
轻松点亮!!!

我手里拿着的是独立的蓝牙模块,电脑认到了minipcie的蓝牙

其实我这个时候虽然很开心,我的方向没错,但是又有个为题为什么接到蓝牙模块的usb就不行,接到usb口上就ojbk???
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好像还得看图纸

我的线飞到了这个位置,可以认到

但是飞到了这里就不行,认不到

此时的我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这是咋了?什么情况

思来想去我看到了问题

可能是这个元件的问题

在usb设备与usb总线之间,应该需要这个元件才能认,具体原因,我猜测可能是下面的情况,这个我确实不懂,我是猜的

大致问题梳理的差不多了,此时已经凌晨1点钟了,狗命要紧,还是睡觉吧

第二天早晨先是在群里和大佬前辈们说昨晚的总结,前辈直接指出,8470p有个wwan口,也是minipcie的定义,只是实际接线不同,usb是有引出的
给了我一个方向,研究白名单,看看能不能把无线网卡查到wwan口,这样更省事

我当时就想到了,我直接把minipcie的usb空脚飞到wwan的usb上岂不完美?
当机立断我就打开了电路图

我真的是眼瞎了,wwan和wlan接口在同一页上,我竟然没看到

直接就飞过去了

我的每一次焊接都会反复测量确保没有短路、虚焊等问题

插电~~~
开机~~~
认不到!!!
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崩掉了,这是为什么???

思来想去,唯一可以给我自己的一个解释,也是我自己瞎猜的
因为这个wwan是有白名单的,可能是这个工作需要其他的回路给予总线或者什么地方激活
通俗易懂大概就是:首先,电脑开机在bios中检测wwan是否有设备,设备是否在白名单中,如果都正常,那么ok,可以正常,否则所有电路均不工作
这样的可能性极低,但是是唯一我能想到的可以说得通的解释了。。。

基于以上理论,wwan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这咋办,蓝牙口的usb不认,wwan的usb也不认,牺牲一个usb口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

灵机一动,我想到了这个机器上还有个接口,expresscard接口,可能有些人没听过,也没注意,这个接口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玩意可以外接显卡,虽然效率低下,但是确实可以

百度一圈

还是坛友给力,这个接口的2脚和3脚是usb

这台机器上,expresscard接口并不是焊在主板上的,而是通过一个接口,转街了一块小版

大概就是这个接口,其中的2和4就是expresscard的usb

继续莽

插电!!!
开机~~~
轻松认到蓝牙

实验通过,开始正经接线

前辈说会有干扰
我的线用的是漆包线,用铜箔包裹,再用高温胶带做好绝缘,尽最大努力抗干扰,尽人事,听天命

现在我正在用着蓝牙鼠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明天测试一下tws耳机效果,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换个带蓝牙5.0的网卡了

最后讲一下我的个人疑问,为什么这台机器的minipcie接口usb会留空

个人分析
1,有干扰,wifi 2.4g与蓝牙有干扰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惠普在设计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特意设计成这样,采用不带蓝牙的wifi和独立的蓝牙模块,为的就是更加稳定,或者换个说法,设计主板的时候为了避免以后出现市场反馈wifi断流,蓝牙延迟,所以这样设计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今天的做法无异于画蛇添足,简直就是浪费了工程师的一番苦心,但是我使用了一下午,偏偏又感觉还好

2,清库存,不带蓝牙模块的wifi网卡更便宜,亦或者吃回扣,我觉得这些都不大可能,毕竟大厂嘛

3,还有网友回复的,可能这电脑设计的的时候就没准备上带蓝牙的网卡,所以直接把usb空了,这是我最痛恨的,你设计minipcie就按照标准来,你不想上带蓝牙的网卡,你就不上呗,你把接口做好,最可气的是,我看了uab总线的ic引脚图,明明有空位置,完全可以引线!真是生气

再说说总结

其实我这样的骚操作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蓝牙信号的问题,这是最费劲的一种方式,有很多更好的方法
比如
更换usb蓝牙5.0模块,替换掉原蓝牙模块
加强蓝牙模块信号,蓝牙模块的天线是印刷在电路板上的,可以焊接天线,增强信号
或者像大佬所说研究一下wwan白名单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方法是因为黑苹果,狗日的隔空投送有问题,我只能收文件,不能发,我觉得就是独立网卡和独立蓝牙造成的,so我想解决掉这个问题,所以我选择了最麻烦的方法
下面奉上电路图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蓝牙耳机
此测试在windows下测试的,我本来是想在mac下测试的,驱动贼操蛋,就驱动兼容 这个地方和windows比,mac就是一坨屎!!!

首先测试原蓝牙,将94352hmb的36、38脚使用绝缘胶布包好,将原独立蓝牙模块插头插好,进windows
使用qcy t8(79.9) 与 华强北airpods(188.8) 分别测试

测试结果
qcy t8 简直无法使用,一直在断,我的脑袋都贴着电脑了,还是断断续续
华强北airpods 使用虽然比上面好一点,正常坐姿还勉强能用,拿起手机,或者肉体遮挡一下,马上就会断一下,总体的使用体验依然是极差的

将屏蔽胶布解除,拔掉独立蓝牙模块,进windows

qcy t8 虽然好一点了,但是还是偶尔会断,我认为,不属于可以正常使用的范畴,注意:手机使用没有问题!
华强北airpods 使用体验还是很不错的,没有断链,可以正常使用

基于以上测试,我做的骚操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蓝牙的使用体验得到了一个层次的飞跃,我也有查询过,94352hmb的蓝牙是4.0 而 惠普原带独立蓝牙模块也是蓝牙4.0 使用体验却天差地别

而后我又在mac下,使用94352hmb的蓝牙进行测试
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蓝牙鼠标与蓝牙耳机会冲突,qcy t8没仔细测试,信号太烂了,没有意义
主要是华强北airpods与罗技g603在一起使用,华强北airpods会出现声音卡顿,甚至断链,无法再连接的情况,或者鼠标断链,无法再连接,重启恢复
两个蓝牙设备不能够同时使用
我还有一把蓝牙机械键盘,耳机与蓝牙键盘同时使用都很稳定,键盘和鼠标同时使用也很稳定

气急败坏的百度了一波,
找到了两波帖子
16年的,事情正与我现在经历的一样,遭遇的人还不少
19年的,说是升级系统14.5可以解决,但是我的系统是15.7,问题依旧

再就是之前说的隔空投送的问题
我的mac,在隔空投送中,看不到任何人(ios设备可见已经是全部,也重启过设备,打开蓝牙,打开wifi,关闭勿扰)
但是ios可以正常给我的mac发送文件。。。

非常诡异,我以为是蓝牙模块的问题,我以为可以解决,太年轻了,做完我的改造问题依旧,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设计时候就打算上不带蓝牙的无线网卡 所以没走线 干扰问题可能不大 我一直都是蓝牙鼠标 笔记本换过好几个 蓝牙鼠标也换过五六个 一直都很稳 没感觉有干扰

网友:
有个HP 2230S,也是不认蓝牙,有空直接USB上了

网友B:
佩服耐心,擦腚揩鸡青松点亮,感觉是老厮粉,哈哈

网友:
学习了,本来上个月心血来潮打算把2570p的蓝牙模块接线也飞到miniPCIe上去,碍于时间没有上手,幸好看到了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耐心,擦腚揩鸡青松点亮,感觉是老厮粉,哈哈

是的,忠实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设计时候就打算上不带蓝牙的无线网卡 所以没走线 干扰问题可能不大 我一直都是蓝牙鼠标 笔记本 ...

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忠实粉丝

我也是眼睁睁看着老厮从一个说话客客气气的萌新变成猥琐油腻男的

网友:
还好我的dell的E6330有蓝牙,就是传递传递文件吧,其他的也不会玩

楼主:
永远不要觉得你比设计师更聪明!!!!

实际使用几天后发现,蓝牙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

最终没办法,在蓝牙模块中加了根天线,得以改善蓝牙信号

网友(2021-01-17):
我也用这款笔记本

网友:
你还是太闲了了,软件工程师 怎么还会烙铁?

网友:
黑苹果 教程 分享一下啊,我 刚买了个 普屏的8470!

网友C:
以下是8470P支持的无线网卡,有带蓝牙的

Integrated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options by way of wireless module
Three WLAN antennas built into
display assembly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WLAN formats:
● Atheros WB225 1×1 802.11b/g/n
Bluetooth Combo Adapter
● Broadcom 43228 802.11abgn 2×2 Wi-
Fi Adapter
● Intel Centrino Advanced-N 6205
Combo Adapter
● Intel Centrino Advanced-N 6205
WLAN module
● Intel Centrino Ultimate-N 6300
WLAN module
● Intel Centrino Wireless-N 2200
802.11b/g/n 2×2 WiFi Adapter
Supports no WLAN option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8470P支持的无线网卡,有带蓝牙的

Integrated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请教这些无线网卡的蓝牙是走USB通道吗?如果走USB通道,2570、8470由于minipcie没有usb通道,应该也是识别不到蓝牙吧?

网友(2022-05-21):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种事情,务必懂主板

网友(2022-07-26):
我的T430也是白名单锁了很久,最多只用到6300网卡。最近才把它刷掉,换成8265也是找不到蓝牙。感觉也是USB没接的样子。美系的咋都一个套路呢?

网友(2022-10-15):
hp坑爹,wwan白名单搞定了,能识别蓝牙了,但是不认wifi,看你的电路图wwan接口应该没有pci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