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铃国标电动车车架

楼主(2020-10-02):
刚看样车的时候,只看到底部的扁铁,以为车架这么儿戏。原来电池仓上面还焊有一圈。

原准备在图中箭头处,往外装一枚螺丝,踏板外面包裹一块铁皮通过这枚螺丝稍微旋紧,配合汽车牌照的防盗螺帽盖。做简单的电池防盗。突然发现自己幼稚了,这方法行不通,螺母没上紧的话,通过用力拉帽盖就能旋动。

假如没有任何防盗措施,撬开这塑料踏板提走电瓶就一分钟的事。

网友A:
一直考虑电池组里面装gps当整车防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考虑电池组里面装gps当整车防盗。。。

淘宝上发现一些只有指甲盖大小的GPS防盗,还号称能待机多少年。有点搞不懂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考虑电池组里面装gps当整车防盗。。。

我摩托车换了铁锂,就在电池盒子里放了个追随者

网友B:
通用车架吧,跟雅迪小金果plus一样的,都是加焊了个脚蹬子,根本使不上力,所以想脚蹬是不可能的,链条堪比铁丝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发现一些只有指甲盖大小的GPS防盗,还号称能待机多少年。有点搞不懂原理了。
...

等你拿到实物时就知道没那么袖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车架吧,跟雅迪小金果plus一样的,都是加焊了个脚蹬子,根本使不上力,所以想脚蹬是不可能的,链条堪比 ...

我蹬了一下,感觉像倾着的姿势,不好发力,车头又抓不稳。这个脚蹬功能完全是多余做样的,老婆说宁愿推车。

拆了脚蹬,应该交警也不会处罚吧,也有不使用这个功能的权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发现一些只有指甲盖大小的GPS防盗,还号称能待机多少年。有点搞不懂原理了。
...

搞个类似24-70v dc-dc 5v的电路充电,这点电流估计对电池没压力,常骑车1两天也充回电了,内置怎么待机也能1周左右吧。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丢了电池的话,有gps其实也有很大概率找不回来的。毕竟定位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类似24-70v dc-dc 5v的电路充电,这点电流估计对电池没压力,常骑车1两天也充回电了,内置怎么待机也 ...

淘宝上的厉害。。。应该是待机不怎么耗电,工作了才耗电。

电池丢了让你找到位置,也不好上门去搜查啊,毕竟不同车子可能会经常开出来 藏在屋里也容易发现。在里面装个报警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你拿到实物时就知道没那么袖珍。

就像两万的充电宝一样,看图好小一样,其实就是板砖,骗人的。

网友D:
电池仓内结构壁固定活动金属板加锁不行吗?
取电池的时候打开常规塑料盖板,再开启内置锁,翻开金属板,拿出电池。平时内锁锁住了电池仓。比外置的漂亮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仓内结构壁固定活动金属板加锁不行吗?
取电池的时候打开常规塑料盖板,再开启内置锁,翻开金属板,拿 ...

小偷撬烂了塑料板也不爽呀 还是外置的好 让小偷看一眼就放弃

网友D:
前几天路上见到一部新国标台铃车,骑行速度远超50Km/h,目测在60公里左右,路上骑摩托的也很难追上。速度快没什么,关键是有效的减震时如何做到的?车子结构是带包皮的,不是普通的新国标。

网友E:
线束裸露在底部不怕被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束裸露在底部不怕被磕到?

前面的已经磕了点 我拿个水管包一下 水管小了没包好。

网友:
和楼主同款的电池盒,我的GPS就装在里面的。一般人不偷车只偷电池,提走电池也能追踪。。。。除非人家直接撬爆电池壳,直接拿走4块电池的。。。。。。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蹬了一下,感觉像倾着的姿势,不好发力,车头又抓不稳。这个脚蹬功能完全是多余做样的,老婆说宁愿推车 ...

理论上讲,拆了是不可能挂绿牌的,严查电动车挂牌的时候估计会查,查到了就是非法改装,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蹬了一下,感觉像倾着的姿势,不好发力,车头又抓不稳。这个脚蹬功能完全是多余做样的,老婆说宁愿推车 ...

教你一招,直接剪短链条,保留脚踏。减少棘轮滚动阻力及卡卡卡的噪音。那个脚踏 登不动的 简直就是反人类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路上见到一部新国标台铃车,骑行速度远超50Km/h,目测在60公里左右,路上骑摩托的也很难追上。速度快 ...

重度改装的吧

网友:
换对双液压后避震,爽很多 几十块钱TB找找,我买的艾玛 比你这大一点更牢靠点新国标 12A锂电博世350W电机 1999元  上来我就改了驱动模块 现在2档能跑35K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