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开卡失败2246EN + 东芝TH58TEG8DBHBASC 4CE4贴

楼主(2020-10-02):
东芝TH58TEG8DBHBASC  4CE4贴,原来东芝SSD上拆下来的  拆前读写正常。因为原来SSD 开机有BUB 所以搬板到2246en。

土狗R3已跳 试过10K一样的;CE跳线R43 R46 R50 R51,CE都可以识别。

故障如图,开不过:

配置参数:

求解搞了2天了

网友:
8DBH选7DBH

也真的好厉害

网友A:
貌似这个要勾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要勾选呢。

开过了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2021-04-26):
同步颗粒你开什么土狗?

网友(2022-05-05):
引用 楼主:
开过了  感谢大佬指点

老哥,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