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微软600键盘,代工厂旭丽

楼主(2020-10-02):
无聊拆键盘下来清洗。然后把薄膜电路板也洗了。洗完装机,按一个键同时出来一堆,只有少数键还正常。
基本上全是乱码 。还能修复吗?
修复不了就换。哪位大佬知道微软键盘是哪家代工的。我一直用微软键盘,这款停产了。我想买个同代工厂的其它牌子的也行。
键盘线粗,有防拉设计,有磁环,主板牛屎芯片。
主要是这键盘打字手感很好,

网友:
换机械键盘吧,用过就不想用回薄膜键盘了

网友:
用机械键盘之前用的富勒的薄膜键盘,感觉还行,也不贵

网友:
断线了可以试试导电银漆

网友:
我用的是罗技的,摔了好几次,一点问题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那么容易坏,仔细再检查下,估计哪儿没干透吧。

网友:
没干透或者水脏,用蒸馏水洗,别用电吹风吹

网友:
没干透你这故障像没干透,吧薄膜之间的夹层撕开  线路朝下自然晾干。

网友:
薄膜键盘最好别拆开水洗,情愿脏点至少使用正常

楼主:
真耐用。前一个也是这样坏的。其实没坏,
我用眼镜布把薄膜电路一层一层擦一次。
再装机,满血复活
代工厂找到了,就是旭丽

网友:
想想以前做打字员的时候,用的康柏、HP键盘真心耐用啊,用料也好。可惜后来有点串键,不懂就扔了换新的了。

网友:
旭丽代工挺好的啊,都是把鍵帽拔下来洗刷刷,电路板没洗过。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按键卡滞 很涩,有什么办法?润滑脂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按键卡滞 很涩,有什么办法?润滑脂吗?求教

也是这键盘吗,拆开清上面的键。清洗一下

网友:
微软的键盘超级耐用啊,经历风雨屹立不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这键盘吗,拆开清上面的键。清洗一下

不是这个型号,也是薄膜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型号,也是薄膜键盘

不好用了就得换。这键盘用了这么多年,手感和新的没区别。很多太差的键盘,用久了塑料都磨损了。

网友B:
还是机械键盘好,几十块买块剪线的回来一修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机械键盘好,几十块买块剪线的回来一修就能用。

不到30买了块全好的回来。剪线的鬼知道是不是好的哦。而且剪线的成色好多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