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块美的空调变频板

楼主(2020-10-02):
看看做工还是不错的,比上个贴子小米要好

网友A:
室外机板全杂牌电容  国产质量啊,哎。。。

网友B:
驱动这复杂,越复杂故障率越高

网友C:
请教楼主,您是用什么方法拆卸模块跟整流器的,拆的很漂亮,不伤板不伤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您是用什么方法拆卸模块跟整流器的,拆的很漂亮,不伤板不伤零部件。 ...

吸锡器吸,板子过孔够大,很好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这复杂,越复杂故障率越高

有三防漆,只要小元件不变质寿命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您是用什么方法拆卸模块跟整流器的,拆的很漂亮,不伤板不伤零部件。 ...

我猜是电动吸锡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电动吸锡枪?

手动的,很便宜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您是用什么方法拆卸模块跟整流器的,拆的很漂亮,不伤板不伤零部件。 ...

找些注射针针头.不同规格型号的.把斜尖磨平.做个柄套上.哦.弄些小剂量塑料注射器套着也一样.
拆分立元件时选合适粗细的针头套元件脚上.锡化后一下插下去.就把脚和板分离得干干脆脆.

想当年几十脚的插孔焊集成块都是这样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些注射针针头.不同规格型号的.把斜尖磨平.做个柄套上.哦.弄些小剂量塑料注射器套着也一样.
拆分立元件 ...

老方法了,我没用过,但是吸锡器正常板子设计过孔合理,一般都没问题的,吸锡器都能搞定,主要是先加点锡在加热上吸锡器就很好g搞定的

网友:
好像看过格力的是nichicon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机板全杂牌电容  国产质量啊,哎。。。

国产不怎么有名的电容,但是用了五六年,容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些注射针针头.不同规格型号的.把斜尖磨平.做个柄套上.哦.弄些小剂量塑料注射器套着也一样.
拆分立元件 ...

一般单面板还行,双面板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方法了,我没用过,但是吸锡器正常板子设计过孔合理,一般都没问题的,吸锡器都能搞定,主要是先加点锡 ...

拆件手艺不错,

网友:
总体做工还不错了,就是稍微复杂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