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教 10元64g的夏科 TF 这代码看是谁代工的或者晶圆啊

楼主(2020-10-03):
TF卡 背面代码是 MMZS64GU19T24-TO  台湾产的 也是 东芝的晶圆么?  这卡有 中国产和台湾产 我买了12片都是台湾产的  据说中国产的质量好 这又是什么说法呢?

网友A:
完整的应该是这个吧?
MMZS64GU19T24-T0
YD SMI 2705 2009
Made in Taiwan

参数猜测:
闪存:东芝9T24晶圆,bics4 3DTLC,64GB;【64G,9T24】
主控:慧荣sm2705;【SMI 2705】
批号:2020年9月,taiwan——夏科联名绿卡;【2009,made in taiwan】
其他:速度等级U1;【U1】
其他的部分暂时不知道含义

网友B:
10元64G不是扩容的吗?不是的话,那就太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应该是这个吧?
MMZS64GU19T24-T0
YD SMI 2705 2009

谢谢    原来如此  慧荣2705主控啊 看来卡要是坏了可以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64G不是扩容的吗?不是的话,那就太值了。

夏科家没扩容卡 一直是实标的

网友:
满盘跑写入速度7-42M跳,复制文件写入12m左右,不是扩容,但写入速度太慢,读90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夏科家没扩容卡 一直是实标的

手电那边好些有人说前期是32G扩容,后面投诉多了换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原来如此  慧荣2705主控啊 看来卡要是坏了可以量产了

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那边好些有人说前期是32G扩容,后面投诉多了换好的

你说的是 朗科吧 朗科曾经有一批是如此 估计是 经销商干的   夏科没听说这个说法啊  再说扩容与否看背面激光标就行了   64就是64g  朗科那批64扩容背面是32g

楼主:
30%返利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朗科吧 朗科曾经有一批是如此 估计是 经销商干的   夏科没听说这个说法啊  再说扩容与否看背面 ...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E5%A4%8F%E7%A7%91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151258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9229&highlight=%E5%A4%8F%E7%A7%91

https: ...

看了 第一个的确是印错了  朗科的扩容卡是 检测64g 背标32g  实际32g  那个是检测32g 是印错了 卖家解释能说通 谁家扩容卡是检测出来容量就低呢 对吧

第二个 是他读卡器问题  这个明显是跑到了usb2.0模式测的   那就这个速度  3.0不会这速度 买了这么多卡了  TLC的写是20-30 读也能100   MLC的是 写50-60  32G的 MLC的买到过 64的 MLC TLC的都买到过 最近都是TL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 第一个的确是印错了  朗科的扩容卡是 检测64g 背标32g  实际32g  那个是检测32g 是印错了 卖家解释 ...

夏科32g天猫联名绿卡,有很长时间卖的都是足容低速卡,在3.0模式下读写十几兆每秒(用cg确定为3.0模式,不是那种插3.0接口识别为2.0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科32g天猫联名绿卡,有很长时间卖的都是足容低速卡,在3.0模式下读写十几兆每秒(用cg确定为3.0模式, ...

那可能我运气好吧  写20多m的 卡遇到过 32g的  他家的读我这的基本都能到80-100m  读这么慢的还真没碰到过   运气好碰到 写50m的也有 mlc的估计 我指的连续全盘写速度 不是靠缓存的那种

网友:
同楼主的一样,但是卡无法格式化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1-02-05):
我也买到了,全盘灌满《纸牌屋》最后复制的剧集,播放正常,不是扩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