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明个测试运放真假的仪器,我肯定买一台,最好是带液晶屏的。

楼主(2020-10-03):
插上就能知道是什么运放,那就太好了。

网友A:
逻缉分析仪就有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缉分析仪就有此功能。

关键是太贵了,

网友:
仪器运放识别 测量早就有了 价格问题所以比较小众

网友:
示波器万能的吧

网友B:
x光摄影配个铅房就可以了,对比厂家正品即可。

网友:
如果只是要知道什么类型的运放,倒是容易。现在封装的,就单运放,双运放,四运放,引脚排列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要鉴别运放的真假,这太难了,要带宽检测,要噪声检测,要失调检测,要输入阻抗检测,还要好多其它项目检测。

网友:
做一个测试电路+示波器?

网友:
有钱买这一季不如多花点钱,正规渠道

楼主:
我看了一下逻缉分析仪,就是有点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缉分析仪就有此功能。

运放,是模拟芯片,不会输出数字逻辑电平信号。逻辑分析仪是不行的。
所谓真假运放,就是模拟性能能否达标。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可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光摄影配个铅房就可以了,对比厂家正品即可。

打磨封装,看它晶圆;测完真假,收获一件科技工艺品

网友:
已经有了,不过要100W

网友(2020-12-04):
说实在的见过不少专业设备大的小的数字的模拟的大片大片的都是4558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