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耳机请教大家

楼主(2020-10-03):
我买了2个单元DIY个入耳式的耳机,现在有个问题,往耳朵塞的时候,有气压时单元震膜总是有嗒嗒的声音,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高人,diy耳机。我一般买原道,he150pro,gy09等口碑好又便宜的耳机,坏了不心疼

网友B:
耳机,对我来说几百年都不用的东西

网友C:
是单耳有还是两个都有,单耳检查下振膜的边缘是不是被压到或者考虑单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耳有还是两个都有,单耳检查下振膜的边缘是不是被压到或者考虑单元问题 ...

2耳都是这样,震膜边缘不应该压到的,有盖子盖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对我来说几百年都不用的东西

你不吃辣难道贵州人就不吃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diy耳机。我一般买原道,he150pro,gy09等口碑好又便宜的耳机,坏了不心疼 ...

学着别人装逼玩的,但好像翻车了。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我觉得电路有问题。

我的一个耳机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我觉得电路有问题。

我的一个耳机也这样。

大哥这和电路有啥关系呢?啥都没插

网友:
换下耳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