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路边上捡个灯砸开看看…

楼主(2020-10-03):
这玩意儿不知道用着会不会自燃啊,对于这种灯一直都没有安全感的说。

网友A:
非隔离型的恒流,注意别触电,用着还是非常好的,至少比阻容降压的那种强天上了

网友B:
和我现在一个灯差不多,铝皮薄如纸,很怀疑那坨胶故意刷灯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型的恒流,注意别触电,用着还是非常好的,至少比阻容降压的那种强天上了 ...

近两年阻容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现在一个灯差不多,铝皮薄如纸,很怀疑那坨胶故意刷灯珠上的

错了…那啥这玩意儿后面的散热不是铝皮,铁皮来撒…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是担心哪个地方会自然。。。。。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哪里能着火,除非把电线给他短路了。

网友:
这种的确比阻容好上几倍了

网友:
跟我昨天拆的一个一模一样,恒流驱动,哪个灯珠坏了两端飞线短路一下,剩下的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是担心哪个地方会自然。。。。。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哪里能着火,除非把电线给他短路了。 ...

见过这玩意儿自己冒烟的,所幸我们这边都是水泥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过这玩意儿自己冒烟的,所幸我们这边都是水泥顶…

冒烟也就两种情况,电容热爆了、灯珠开路电容超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那啥这玩意儿后面的散热不是铝皮,铁皮来撒…

那你这个更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