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卡尺数字式和游标式的纠结和最终决定

楼主(2020-10-03):
两个都要哈哈哈 家里以前一把是二十多年前买的二手上工,摔过一下内径测量有点不准,外径测量面也有磨损。近来有了点零花钱打算升级下买个广陆数显的,但以前在公司里用过发觉数显的不太稳定,有时候出现偏差(也是广陆的)要反复确定显示没有误差也挺累的,所以很纠结。看了些帖子最终决定买广陆传统游标式的和碳纤维数显,家里需要精确测量的机会不多,需要精确的时候就用传统游标式,平时藏藏好不让别人碰。大部分时候简单测量不需要很精确就用数显的,放在顺手的地方随便拿,读数方便,15块钱摔坏也不心疼。

网友A:
用的频繁用数显的,不用算。
数显的长期不用容易没电,不适合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频繁用数显的,不用算。
数显的长期不用容易没电,不适合吃灰。

数显爱没电是因为大部分廉价货追求使用方便性。任何时候拿起就用,实际是假关机,只有显示器关掉,测量电路仍然工作。用不用没关系,3到6个月没电,24小时7天使用也用那么长时间。工厂用无所谓,业余使用感觉很可能是每次使用时总是没电的。因为不想拆电池,加了个电池开关,这样电池寿命就接近电池本身的存储寿命,用时要注意使用前清零就是,挺好用,没毛病。

网友:
我有把用3v电子的,电压低到1v还能测量,就是全钢卡头有点重,后来又买把碳纤,确实轻便,塑料的不怕导电短路被测件,就是不耐磨损,

网友(2020-12-16):
卡尺这玩意,买的就是手感。

网友B:
直接买三丰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三丰的,谁用谁知道

不搜不知道,一搜价格吓一跳

网友C(2021-04-17):
对于视力不好的就用数显,塑料的只能作为一般粗用精度0.1金属精度基本都是0.05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视力不好的就用数显,塑料的只能作为一般粗用精度0.1金属精度基本都是0.05以内。 ...

工业用的游标卡尺精度都是0.02

网友:
对。标的0.02mm但是在准确值前后两个刻度一共3个相邻值很容易误判,造成大小+0.02/-0,02的误差,这样小的误差是常态,所以我会说0.05mm精确已经成为正常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2024-11-12):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网友D:
认识游标的情况下首选游标的。没有电池好打理,精度足够了。

网友:
用起来还是数显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识游标的情况下首选游标的。没有电池好打理,精度足够了。

同感,我还是喜欢传统游标的。

网友:
二个都要有,一个粗粮,一个细糠

网友:
不用纠结,一样的来一把,谁好用就用谁!有电的时候用数显,没电子用游标的

网友(2025-02-14):
电池一推就出来了无所谓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