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硕电源19v改24v为t12供电

楼主(2020-10-03):
经研究,如图华硕方形19v 4.7a电源改为24v,只需要替换01b 1k电阻为151  150欧电阻即可,01b我移到旁边了,以便改回来使用,可提高电压到24.34v,测试替换为100欧姆就保护了,220欧姆到23.48v。技术贴研究不易,有用敬请请打赏

网友A:
如果是T2用的话,不改更好,本来19V跟24V的区别就没多大,改了之后,效率、稳定性估计有影响,希望输出电容的耐压不是25V的。

网友:
19V很好用的,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2用的话,不改更好,本来19V跟24V的区别就没多大,改了之后,效率、稳定性估计有影响,希望输出电容 ...

不改,虽然能用,但升温会比较慢的

网友:
我特意找的16V,19加热原装头实在太快了,500g一卷锡用完,头子新的一样

网友:
电源有二手的吗?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无损开壳!

网友C:
箭头给指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箭头给指一下

910电阻吧?

网友D:
910,不是01b

网友:
10块钱的电车24v充电器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箭头给指一下

看最后的图片,是换好的,图片上那个丝印151电阻挺大的,换这一个电阻就行了,从1k换为1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0,不是01b

01b没错,1k的电阻,910的电阻没见过,阻值也不符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10,不是01b

01B为:100x10=1000Ω(即1K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无损开壳!

技术好 完全是可以的  可以看看网上有开科的  我是弄铝壳子 就无所谓了  内部空间也有限 需要自己弄出空间   这个盒子也是不错的  可以搞搞  不过壳子用铝壳更上档次 也就20来块钱 自己开孔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1B为:100x10=1000Ω(即1KΩ)

阻值不是这么算的哦,这种是属于E96标准的标注法。

网友(2021-06-21):
其实没必要改,,,就差那二秒?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一下这个电源的三围吗。想知道尺寸够不够小巧。

网友:
非常小巧啊

网友(2021-07-27):
同样的适配器,内部的和你的不太一样,帮我看看我改怎么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