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制一个家用台虎钳固定工作台

楼主(2020-10-03):
家里地方小没有空间放置牢固的工作台,连台虎钳都不能放在外面,用好就要收起来。如果直接放在地上用,锯东西不稳会跑动,想办法造了个固定平台,现在造好后效果很满意,移动式的放在哪里都可以用稳定性很好。有空发个贴给有同样困难的朋友一个参考。用的边长35厘米,12毫米厚的6061铝合金板,一来重量轻方便搬动,二来比较好加工,铝合金材料实际厚度会比标的厚度大,12毫米实际有12.3强度足够,这块板买来90多元。
打孔攻丝安装防滑底脚,底脚材料像是PU的有弹性。丝攻买的手用三攻,实际操作发现只要用个头攻就完成了。

换个钻头打台虎钳的安装孔,我的70元买的锂电钻打起来有点累。

用不锈钢螺丝固定台虎钳,台虎钳对准孔,底下用个开口扳手把螺帽对准位置,上面螺丝插进去拧紧就行。拆装都方便

另外要提一下这个台钳,大象牌的,是世达、史丹利等牌子的代工厂,同样的台钳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A:
额,说实话,这个台钳安装位置不合理。个人觉得应该安装在底板边上。如果台钳底座可以转动,也可以安装在一角上。有底座了,楼主需要再来4条腿支起来就是个工作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说实话,这个台钳安装位置不合理。个人觉得应该安装在底板边上。如果台钳底座可以转动,也可以安装在一 ...

应该装在接近一角的地方才对,只装在边上台钳转90度后,板子一个边还会碍事。看我这个快速台钳的安装位置,台钳转90度也不会碍事。

网友B:
请问你买的这种丝锥扳手好用吗?做工如何?和传统款式有啥区别?

网友C:
大象牌,记住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象牌,记住了。哈哈哈

这种大象牌的也不便宜,4吋的也要小三百了吧。不如我的那个4吋快速台钳了,开口还大,有150多毫米,二百九十多可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象牌的也不便宜,4吋的也要小三百了吧。不如我的那个4吋快速台钳了,开口还大,有150多毫米,二百 ...

确实,快300了。

网友:
这个台钻看着真是不错。

网友:
安装错误,摇把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买的这种丝锥扳手好用吗?做工如何?和传统款式有啥区别?

和你图片上的一样原理,也是全钢的,用一次就闲置了所以找便宜的买,12块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说实话,这个台钳安装位置不合理。个人觉得应该安装在底板边上。如果台钳底座可以转动,也可以安装在一 ...

我这个设计完全是靠底下的橡胶脚垫来稳定台钳的,所以只能装在铝板重心的位置,不然锯锉的时候会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象牌的也不便宜,4吋的也要小三百了吧。不如我的那个4吋快速台钳了,开口还大,有150多毫米,二百 ...

你这款淘宝怎么找?WEISS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象牌的也不便宜,4吋的也要小三百了吧。不如我的那个4吋快速台钳了,开口还大,有150多毫米,二百 ...

活动价240元买的,伟舜Weiss快速台虎钳4寸要350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动价240元买的,伟舜Weiss快速台虎钳4寸要350元了

我在这家买的,在淘宝搜快速精密台钳,第一页就有这家,还是298元。页面上是这个牌子,拿到手的是我图片上的Weiss的,外观稍有不同,参数是一样的。要注意,他家同一页上还有不快速的,别拍错了。

网友:
观察淘宝上边,只有这种快速台钳是单手操作松夹的,其余需双手操作,不如这种方便。

网友(2024-06-13):
钦佩楼主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