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路由器刷breed升级固件不起作用。

楼主(2020-10-03):
如题,大礼包开出来的百米生活3路由器,一开始用编程器刷了breed,刷过以后可以进breed控制台,但是想刷其他的固件,控制台提示完成了,然后重启路由器,却还是直接进控制台,更新的固件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直接用编程器刷了5K路由器的编程器固件,在5K路由器管理界面更新其他固件,又提示固件不行,没法刷进去。
请教各位大神,给楼主点指导。
没有拍图。晚上上图

网友A:
1、固件问题或者启动参数问题,或者是rest问题
2、分区问题
3、刷breed要看硬件设计的

网友B:
分析原机固件的分区位置。在breed里测试reset键

网友C:
闪存分区可能不同。 看看有没有闪存布局选项。可以选不同的试试看。
刷k2p时就有不同闪存布局可选, 选错了就刷机不成功了。 只有选对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原机固件的分区位置。在breed里测试reset键

reset键没问题,分析好的。分区位置刷breed不用看吧,breed刷固件怎么改分区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固件问题或者启动参数问题,或者是rest问题
2、分区问题
3、刷breed要看硬件设计的 ...

reset键没问题,分析好的。按照其他人给的breed刷的,分区位置刷breed不用看吧,breed刷固件怎么改分区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分区可能不同。 看看有没有闪存布局选项。可以选不同的试试看。
刷k2p时就有不同闪存布局可选, 选错 ...

breed控制台里面没看见有分区位置可选,只有选择更新,然后检验点确认,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reed控制台里面没看见有分区位置可选,只有选择更新,然后检验点确认,就没了 ...

我k2p的breed是这样,不知道你的是怎样的。 有闪存布局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k2p的breed是这样,不知道你的是怎样的。 有闪存布局选项。

这个选项有,不过我只选择了几个试了,都不行,就没全试,以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