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驱动电压超高的问题。

楼主(2020-10-03):
几个驱动陆续出现烧灯珠的问题,换上又烧几次。测量驱动电压到150-170多V了.新的才110V-125V.旧驱动是SM原因导致电压升高的?换什么件才能降低电压?

网友A:
LED的驱动都是恒流驱动,测驱动电压要带上灯珠负载测,但测电压基本没有意义,因为恒流驱动的电压是由负载灯珠决定的,驱动电路只负责稳定驱动电流,楼主的驱动输出120左右的电压,估计是40串以上的长灯条了,如果带载下电压升高,应该是灯条中有部分灯珠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驱动都是恒流驱动,测驱动电压要带上灯珠负载测,但测电压基本没有意义,因为恒流驱动的电压是由负载 ...

同型号驱动和同功率DEL灯,好的空载电压120V左右,老是烧灯珠的驱动空载电压170V左右。不带负载也知道有问题啊。

网友:
改大电阻,就不会出现烧灯珠

网友:
你这个是不隔离(灯珠引脚是市电)的驱动板,很多时候打一个雷就会烧灯珠。电压高可能是电感(注意不是变压器)或控制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