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到的96v电动车充电器,拆开看看是亏了还是赚了?

楼主(2020-10-03):
老舅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就让我买个新的,
今天刚到手,拆开看看。
卖家说是新日原装的,咋个感觉这句话都不靠谱,价格嘛65元。

没有品牌,只有一个大致的地址。

估计就是个三无产品。

看到这个印刷上去的新日专用充电器,心理都懂了。
老子还能印艾玛,小刀。。。。。。

外壳是新的,希望别翻车?

用的三角形螺丝,这事能难道我们这群拆友么?

还好,板子是新的。

主变压器有电话号码,看样子就是小厂做的。

开版时间是17年6月。

有热敏电阻防浪涌,无共模电感滤波。

很老的三段式充电方案,KA3842+LM358。
还不算是傻充。

lm358运放做比较器。

还有个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估计是个计时器。

12v的散热风扇。

输出部分,只有一个快恢复二极管MUR809,
并没有宣传的“未接电池充电器无输出”要用到的可控硅,比如:jct151b可控硅。

160v220uf的滤波电容。

散热片厚度还不错。

这玩意没插电瓶,输出也会有110v的电压,要小心使用哦。

============================
下面来看看我的川崎充电器,
没插电池,无输出。

人家有监制,有生产厂家品牌之类的,正规货。

采用的UC3844+utc324e运放+cd4060计时器。

末级有可控硅做输出保护。

大厂的东西比小厂还是要靠谱些,有温度感应头,有输出保护可控硅。前级有保险丝和共模滤波。
最后问问大家3842和3844方案的充电器,哪个更优秀?
百度了一下答案:
3842占空比最大能达90%多,这样起动时或负载短路时,变压器就可能会达到饱和,优其是反激式,占空比不允许超过50%的,
它主要通过功率管发射极下面的电阻控制得好,(包栝3842的3脚的电阻电容).
3844占空比最大不超过50%就避免了3842的缺点,但频率低一半.4脚电容应当小一半,或电阻小一些。跟输出功率无关。它们都是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控制器.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个价买到也可以啦

网友:
看这做工还过得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玩意还是买原厂的放心些

网友A:
这个风扇看起来还行,不像5015的很薄,这个像是5025的吧?

网友:
也不错了,价格在那

网友:
看得似懂非懂,慢慢学

网友B:
做工很有大厂风格了,多少钱买到的?给个链接我上个车

网友:
这充电器的经不错了,变压器个头不小,拆过几个都是铝线的,这个就不知是铜,还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有大厂风格了,多少钱买到的?给个链接我上个车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2.html?goods_id=128567112452&page_from=101&pxq_secret_key=LCO3CI37KLBNZJNW63RKAHW4GDFEOGJKACPSJKJOAANE2PC25F6Q&share_uin=LXAOTYGGSSXTG247EISZGA7GAY_GEXDA&refer_share_id=9527260816de403b8b6c863850a3130b&refer_share_uid=5944050183&refer_share_channel=copy_link&refer_share_form=text    拼多多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看起来还行,不像5015的很薄,这个像是5025的吧?

6025的风扇。。。

网友:
还好了。只这么多钱

网友:
拼多多有这么良心的东西卖,刷新了我的价值观啊!!!

网友:
还是买个一百多的恒宝好点.

网友C:
没看到有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网友D:
其实直接买川奇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有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那个计时芯片就是最后的保障,即使前面的lm358没断电,时间到了也会强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直接买川奇价格也差不多~

川崎要贵些,老舅舍不得多花几十块钱。这个算是不错的了。做工还绝对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6025的风扇。。。

这个厚度还是可以的,好歹风量大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磨掉型号的芯片不一定是计时器,大多是单片机。否则,仅一颗358难以实现三段式充电的,更别提什么脉冲修复了。尤其是现在的8脚单片机价格很便宜。打磨掉也并非是厂家一定要隐瞒什么,而是为了防止半瓶水维修人员以为同型号芯片可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