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BGA316的板子维修求教

楼主(2020-10-03):
板子通电主控无反应,没有温度,保险也没有断,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简单的测量一下 3.3V 1.5V 1.2V等有出来,具体怎么测量,求教高手
这个板子确实也是没有办法才用的,单颗粒16CE,BGA152只支持8CE,所以上转接贴也没有用,

楼主:
这个M2的板子算是稀烂的,
1.原厂出来就是低温锡,随便上了缓存,主控就偏移,识别不全CE,只能拆主控重新上中温锡。
2.原厂的磁珠全部换成叠层电感才能量产,否则上SATA接口量产也不行,排除供电不足,上USB转接卡,那更是偶尔百分之十的概率能量产成功,
3.而且量产成功之后必须上M2的笔记本接口才能格式化,否则用转接口必格式化错误
4.板子太薄了,换个缓存都能把表面的绿油给搞破了,不要怀疑是我下手重,能正常重新植球主控的人不会傻到那么使劲的挂PCB板

这么烂为何还选择这个M2转接板,因为K9UKGY8SCD这个颗粒是16CE的,单颗粒就能跑慢2246EN的颗粒,没得选了,M2的BGA316只见过这个板子,其他的没有见过

网友A:
主要是还手艺、思维的问题,整块板都泡在焊油里了,以焊油的流动性加上低温锡,2246EN那么小的着锡点,风枪的风大一点都吹歪。
拆板的时候才往上面“倒”焊油,焊接人家都是轻轻刷一点,往上面“倒”焊油的多数以失败收场。

网友B:
供电都出了,还是不识别,换个主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还手艺、思维的问题,整块板都泡在焊油里了,以焊油的流动性加上低温锡,2246EN那么小的着锡点,风枪 ...

换过了很多主控,基本上没有失误的,板子上的焊油是上家留下的,用酒精清洗不干净,底部是薄薄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出了,还是不识别,换个主控试试。

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个是3.3v管理哪个芯片,1.2v是控制哪个的,不知道,老范你麻烦一下帮忙看一下呗

楼主:
测量规测量,但是感觉没有电流进入到修理,主控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C:
你不想想其他办法,比如这个颗粒上SATA板子,另外买颗粒上M.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想想其他办法,比如这个颗粒上SATA板子,另外买颗粒上M.2

当初脑子坏了,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整个板子,160包邮,买了两个,40元一片的颗粒,拿到手一拆上sata板子傻眼了,16ce单颗粒,sata的有两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脑子坏了,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整个板子,160包邮,买了两个,40元一片的颗粒,拿到手一拆上sata板子 ...

做成好的SATA可以挂闲鱼卖掉回血嘛

网友:
M.2本身没有3.3V,只有1.8 1.5 1.2V、
3.3主供电由外部提供,电压都有就看一下电流,2246EN不焊闪存 整板待机电流大约110-160ma之间(以5V来说)

网友:
3个大电感量一下,看下电压有没有 是不是 3.3  1.8  1.2  如果是  那说明供电没问题。
然后短接rom 上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不行的话找个料板 试试换下sata上的4个电容。还不行就只能拆主控。鉴于你说的板子不太行。最好拆了主控打下表,看看4个sata线通不通,各个电压是不是都有。然后再进行换主控的操作。

网友D:
这块板子有点像淘宝上面的那个空板,那个也是个垃圾货。拿烙铁碰一下绿油就掉了。那个傻逼卖家还过来套话,把差评给删除了。唯一碰过一块把绿油给弄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子有点像淘宝上面的那个空板,那个也是个垃圾货。拿烙铁碰一下绿油就掉了。那个傻逼卖家还过来套话, ...

是不是什么白头山的那个卖家,价格飞起,卖的东西,这个板子不换零件,根本没法用,缓存的地下绿油,还没怎么的就掉了一点点,要不是手头上有那个16CE的颗粒,脑残才买这个板子,那个卖家出售的东西好坏不管,买了之后什么都不回答,

网友:
我也有个2246en板子,供电正常但就是不识别

网友E:
这个板子  一共DC了三组,  芯片VCCQ1.8  主控1.2 和缓存的1.5吧 3.3 V 是MSATA  的总电源,不需要降降压. 你先查一下这个三路电 是不是正常的,  你换主控后,依旧不显示, 在去打一下 晶振旁边的  4颗料, 看看电压是不是对的! 如果没有问题,基本就是这个PCBA 的内部 有线断裂了, 但是这种情况极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  一共DC了三组,  芯片VCCQ1.8  主控1.2 和缓存的1.5吧 3.3 V 是MSATA  的总电源,不需要降降压.  ...

好的,毛毛豆,我晚上先试一下,先谢了!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什么白头山的那个卖家,价格飞起,卖的东西,这个板子不换零件,根本没法用,缓存的地下绿油,还没 ...

这帖子最大意义是认识到淘宝的地雷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帖子最大意义是认识到淘宝的地雷卖家

这块板子不是在他那儿买的,好多人都说这个卖家是轰天大雷,咱就不去蹚浑水了,而且他出售的东西价格飞起,同样的东西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