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烙铁不加温了,有大佬知道什么情况吗

楼主(2020-10-03):
插电一直在46度,早上还用得好好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发热芯坏了,阻值无穷大

网友:
什么牌子电烙铁?

网友:
老老实实换加热芯吧,99%是这玩意儿断了

网友:
cxg,,,,创新高,,中看不中用的货

网友:
有其他的外热或者内热的电烙铁用电路板改上去还可以继续用,比这种小芯发热的耐用多了我就用了一个可控灯的电路板改了个电烙铁用了几年了就是不坏你说气人不

网友A:
这种烙铁芯耐用程度和936的1321烙铁芯类似的。但是国产芯不耐用的重要原因是烙铁头不好,烙铁头对烙铁芯来讲就是散热器。散热不好,烙铁芯就会在更高的温度下工作,自然寿命就会短。对恒温烙铁,烙铁头不好,用户自然会调高温度使用,烙铁芯自然寿命就会短。

网友:
果然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烙铁芯耐用程度和936的1321烙铁芯类似的。但是国产芯不耐用的重要原因是烙铁头不好,烙铁头对烙铁芯来 ...

国产芯不耐用的重要原因是烙铁头不好,烙铁头对烙铁芯来讲就是散热器。散热不好,烙铁芯就会在更高的温度下工作,自然寿命就会短

网友:
就是,有万用表,排查这个故障不难,烙铁芯故障率首当其冲……

网友:
一般都是该换烙铁芯了,平时温度调太高了吧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这些东西都快成一次性用品了。

网友:
很长时间没用,前两天用的时候也是芯坏了,换了个芯

网友B:
还是换白菜吧,耐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白菜吧,耐用,便宜。

白菜没有936,t12超贵吧,而且就一层铁皮。

网友(2021-07-13):
万用表一测发热芯两脚,阻值无穷大就是坏了
常备几个发热芯吧,你这个电烙铁头应该不怎么样,传热散热不行,比较费“芯”
要么狠心换个好点的电烙铁,不经常用的话就算了多买两个芯备着
经常用烙铁干活的话,建议换趁手的行头,这东西坏了耽误干活啊,拆修它还得有个烙铁你说是不是,怎么得再备一个

网友:
换个新的

网友:
不加温当然第一个要查发热芯是不是坏了,毕竟这个是消耗件,用久了总是会坏的。
先查易损元件。

网友:
别买内加热的了,买外加热的,不容易坏

网友:
额,看标题说不加热,我头一个闪过的是发热芯挂了,以前自己的也烧过,点开看,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