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丝印是2LA27 NQ273 这闪存是什么型号?请达人指点。

楼主(2020-10-03):
查找tb交易记录,
是2013年买的,有7个多年头了,
说是SLC 的32g高速U盘,读117M写97M 带防烧硬件写保护。。。。。。。。。。

今天,随手测了一下速度,发现USB3.0只有读31M写28M,大大的降速了,
于是,打算量产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速度,
运行SK6221量产软件,看到已经找到了优盘(但没留意闪存信息)
按了开始按钮,悲剧由此发生,
在开始量产后几秒,软件就停了,优盘灯灭了,
量产软件上再也刷不出优盘信息,
设备管理器只看到带有感叹号的大容量存储设备,
没有盘符出现,
ChipGenius也刷不出优盘信息(只显示一个有问题USB设备),
优盘被刷挂了。

查找维修方法,了解到短路闪存29,30脚可以救活,
于是,很困难的焊接上2根细细的铜丝,
上机,几秒钟后,量产软件能刷出优盘信息了,但看不到闪存型号,
手动指定闪存,
MT29F32G08ABAAA,可以量产完成,量产出8G容量。32G÷8=4G×双贴=8G,格式化后得到8G能使用,
MT29F64G08AFAAA,可以量产完成,显示是16G容量,但格式化失败,64G÷8=8G×双贴=16G

量产软件里也试了好多的128容量的闪存型号,都不能量产,ID错误,

请教,这个闪存到底是什么型号?

主控是 SK6221,

网友:
速度慢看下是不是协商到了2.1速率,

网友A:
根据镁光的编号是MT29F128G08AMAAAC5-IT:A
根据spectek的编号是FBMM73A71K3MAAC5, FBNM73A71K3MAA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镁光的编号是MT29F128G08AMAAAC5-IT:A
根据spectek的编号是FBMM73A71K3MAAC5, FBNM73A71K3MAAC5         ...

谢谢,
我也刚刚查到,
ID是2C680027A900的美光闪存,就有32G、64G、128G
我这芯片应该是128G的,
MT29F128G08AMAAA或者是MT29F128G08AMCAB

但是,量产软件里面,找不到这个闪存型号,该怎么整?
查支持列表,表中有MT29F128G08AMAAA、MT29F128G08AMCAB,明确支持,

可是,量产软件里面,却找不到这型号的闪存,不懂怎么搞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刚刚查到,
ID是2C680027A900的美光闪存,就有32G、64G、128G

会加参数就加进去,不会就换个版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加参数就加进去,不会就换个版本的软件

量产软件,都找了5,6个不同年代的版本了,恐怕发行的版本几乎都找齐了吧。
但没一个量产软件找到有这芯片型号。

网友:
拆掉,上hcnd,读写都180m

网友B:
看U盘板上印的字,大概知道是谁卖的了,去这个网站找工具,看看好不好使http://www.isteed.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U盘板上印的字,大概知道是谁卖的了,去这个网站找工具,看看好不好使http://www.isteed.com/ ...

不是他的货,只是他出品的空板而已,找他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