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老年人买一个智能机

楼主(2020-10-03):
想买一个给老人用的智能机(如果诺基亚生产,本来可以买老年机的)
别的品牌不考虑,目前只考虑小米

是红米7还是红米9?还是什么红米7a?

(主要要求是待机时间长、不偷跑流量)

红米8a 红米9这两款手机哪一个性能好一些?

网友:
老人机配置我觉得要高屏幕要大比较好,他们基本不清理也经常不经意下app,存大量视频,多花几百买个红米note9pro错不了

网友:
红米9A不好吗,599的价格4G 64G,摔坏屏就换。MIUI有老人模式,好用。

网友A:
买官方卖的最便宜的那款就行  把负一屏关掉 上划搜索框关掉  手势关掉   桌面选择系统自带的极简桌面  安装必备软件后  应用商店软件升级关掉 系统升级关掉   基本上就可以了  不卡还耐用

网友:
还有内存最好64G起步   省的用一段时间后微信 或者视频软件把存储站完了  你还清理

网友:
对屏幕没要求红米9a对屏幕有点要求红米9,不知这机器双11会不会降价

网友:
处理器太弱了,我前几天买的10X 4G都有卡顿感,G85处理器的表现勉强及格吧也就,你要是退而求其次的话,估计都不会太理想

网友:
以价格来说,9A最厉害了。不知道预算是多少?一千以内的,其实也没几个型号,8A、8、note 8、9A、10X之类。

网友:
realme真我V3我觉得比红米合适

网友:
洋垃圾行不行,不如LG的V30,大屏且性价比超高,提前装好必备的APP。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个智能机给老人用,只打接电话和微信,其他应用都不需要,特地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不偷跑流量???
这个貌似基本实现不了,

老人们本来对于各种诱骗手段的分辨能力就差,国产流氓们是不会放过一丁点儿的机会的,
再加上运营商也可能会帮着偷跑,

网友:
买贵的就对了,配置好点。便宜的卡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搭车同问,看看双11哪款降价就买了

网友:
红米7吧,刷个魔趣,app权限关掉。安装不上还能咋偷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官方卖的最便宜的那款就行  把负一屏关掉 上划搜索框关掉  手势关掉   桌面选择系统自带的极简桌面  安装 ...

我给老人买的就是自带的那些,直接极简桌面。

网友:
买华为荣耀手机,从华为市场下载亲情关怀ApP,登陆华为帐号就可以进行远程协助,华为是通信大公司,手机信号比其它手机要好,华为手机价格小贵,一份价一份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