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新日72v控制器,如何才能把欠压保护调低?

楼主(2020-10-03):
这个控制器,取样电阻跟分压电阻在哪里,如何才能把欠压保护改成53v以下或者没有欠压保护也可以。

网友:
18管的厉害,改了可惜,不如重买个二手60V 的。

网友:
顺着细红线(ACC线)找分压电阻。

网友:
顺大线找精密电阻

网友:
这个我改过,有个分压电阻,我改了后没电也能多跑几公里,反正电瓶不行了,最后利用一下,忘了哪个了,临时上网查的资料跑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