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威克士角磨机拆不下来

楼主(2020-10-03):
有懂行的麻烦说下,轴承坏了,拆不下来

网友:
拆这种东西只能狠心些,用薄点的螺丝刀从缝隙里慢慢撬,如果担心损坏就买组件。

网友:
自己做一个拉马, 在风扇那两个螺丝孔上一个铁条  ,中间用螺丝顶。
一般550电机很少有螺丝刀能瞧出来的

网友:
直接换电机,不就完事了

网友(2020-12-14):
先把风扇拿下来,再用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