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802会拆机的来

楼主(2020-10-03):
塑料风叶拆不下来,有懂行的吗,需要更换头部轴承,威克士wx802的角磨机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得用拉马

网友:
图片太大屏幕放不下,只看了个大概,稍微加热一下行吗?

网友(2021-07-14):
自己拆不下的

网友:
用拉马吧!很紧的

网友:
两个沉孔有罗牙吗,有就试试用螺丝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