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我的移动魔百盒301H怎么不能投屏了?如何解决 ..

楼主(2020-10-03):
家里有一个移动魔百盒盒子,是M301H型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通过手机投屏到电视的功能,可以看到网上不少的直播影视剧,但最近后台自动更新以后,该功能就无法使用了,主要问题是找不到与手机同一网络可以连接的投屏功能的盒子。
以前使用的方法是:在手机网站上,搜寻一些电影,然后通过投屏方式看电视剧(并不使用任何的软件APP),投屏的主要方式是随便的搜一个网站,然后网站的右上角三个点,打开这三个点里面有一个tv选项,然后点进去以后会显示与手机同一无线网络的盒子,只要连接后,,链接进去以后一点进去就可以,就可以投屏电视,同时我可以关掉手机,并不影响投屏,电视就可以自动的播放。图片在附件中,但是系统更新以后,就看不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如有知道原因的朋友,能够指点一二,寻求解决的方法,如果还需要其他的解决素材,请留帖子告知,谢谢各位。

网友A:
要装个投屏软件,名字忘了,我找下

网友B:
图片拍的很清晰。不过投屏这事和盒子型号关系不大。
运营商的盒子一般都安装了miracast,你找一找,运行它之后再用手机连接(华为6x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就能实现投屏,其他手机我不知)。
找不到,就下载个乐播投屏,安上(盒子和手机都要安装)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果果投屏,任意市场都有。干净简洁无广告
第二个是KODI 本地播放器+偷屏很好用

网友:
投屏。。同wifi..2.4/5g  .装个软件。。比如youku..爱奇艺  装电视版。。手机开手机版对号入座。。就行了。。乐播投屏有广告。。不爽的很。。

楼主(2021-01-18):
引用 网友A:
要装个投屏软件,名字忘了,我找下

请问怎么才能安装软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拍的很清晰。不过投屏这事和盒子型号关系不大。
运营商的盒子一般都安装了miracast,你找一找,运行它 ...

1、请问怎么找到miracast?
2、请问怎么才能安装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