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翻新四个博世火花塞

楼主(2020-10-03):
上半年换下来的博世火花塞,f7her2,这款目前已经停产,绝版了。三万换下的,普通镍钇合金火花塞。拆下来的发现其实还好,表面少量积碳,间隙没感觉大了多少,于是突发奇想,翻新一下。
首先用稀释后的酸(洁厕剂),浸泡,浓度到金属看不到气泡(减少腐蚀)为准,泡二十分钟,上面附着物开始掉下来,拿出来用牙刷刷一刷,基本就干净了。然后纯净水清洗。

用无水酒精浸泡一会,目的就是把水替换成酒精,然后酒精很容易晾干,且无腐蚀性。
最后捞出,晾干。最后用塞尺量间隙,均调到0.9mm。完工。

网友:
镍铜的三万公里可以换了,铂金的可以捣鼓捣鼓!

网友A:
才3万就换了啊,我的7万多了还没换,没钱啊

网友B:
火花塞报废是什么原因呢?金属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报废是什么原因呢?金属腐蚀?

我觉得应该是电极烧伤导致的电极间隙变大,使得火花塞点火性能下降。(我是猜的,不一定正确)

网友:
14万多了,旧6万换过,上次途虎保养看看说不用换

网友:
要6万了还没换,下次保养的时候估计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报废是什么原因呢?金属腐蚀?

腐蚀,附着物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3万就换了啊,我的7万多了还没换,没钱啊

所以我这个用了3万还可以翻新屯3万。话说,新的也才几十块钱。我这个新的一套七四十多,铂金的也就一百多。

网友C:
刚自己换了,省50元手工费,这种普通的便宜得很,60元还送扳手,半个小时换好,需要用铁丝或粗铜丝做个小工具,用来提起点火线圈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自己换了,省50元手工费,这种普通的便宜得很,60元还送扳手,半个小时换好,需要用铁丝或粗铜丝做个小工 ...

我备了全套工具,包括扭矩扳手,

网友D:
这个20块一个的  有必要折腾? 万一断车里发动机大修啊  !!!

网友E:
尖端比圆弧容易放电。。。
理论上说,重新磨尖,调整间隙是可以用的。。。

不过看在人力成本和严重后果(机械受力后陶瓷体可能会粉碎拉缸)上,一般都换新的。。。

网友F:
我已经用醋酸泡过,后来看了一下都生锈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报废是什么原因呢?金属腐蚀?

楼主说的是对的,我的是3w一换(我用的是原厂的最便宜的火花塞),电极能被烧到几乎完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0块一个的  有必要折腾? 万一断车里发动机大修啊  !!!

你说贵了,11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用醋酸泡过,后来看了一下都生锈了。

要用纯净水清洗,然后无水酒精脱水,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尖端比圆弧容易放电。。。
理论上说,重新磨尖,调整间隙是可以用的。。。

新塞子就是平的,为啥旧的要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是对的,我的是3w一换(我用的是原厂的最便宜的火花塞),电极能被烧到几乎完全没有。
...

啥车3w公里就能把电极烧光?

网友:
长期高温会让陶瓷绝缘等级下降造成漏电,内部绝缘部分烧蚀也会让火花塞的热值改变,不再适合在特定环境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