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都说老修理工习惯用指针表,是真的吗?

楼主(2020-10-03):
都说老修理工习惯用指针表,是真的吗?
我1997年就开始修家电干电工,当时用的就是MF47型指针万用表。
2005年买了一块数字万用表,用着不习惯,后来送人了。2009年又买了一块数字万用表,上门修理的时候数字表和指针表我都带着,每次都是先用数字表,指针万用表当做秘密武器,后来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数字表。
数字表和指针表各有各的优点。
数字式万用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功能全,方便读数,不怕振动和磁场干扰,内阻大,测量电压和电流时表笔不分正负。
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输出电压和电流都高于数字万用表,对于测量变化的数据可以直观的反映到指针的变化方向和幅度上。所以测IGBT管触发性能,和波动的电压和信号,元器件漏电,指针表是首选。
当测量整流二极管的正偏和反偏电压时,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得的结果是平均值,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得的结果是正偏和反偏电压值。
所以说有很多老修理工都喜欢用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楼主居然没有黄皮表,所以差评

网友A:
我们小白只喜欢用数字表

网友B:
本人最早接触是
指针表

现在使用比较多的是
数字式万用表

个人基本上
认同楼主对数字表和指针表各有各的优点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小白只喜欢用数字表

我现在也以数字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最早接触是
指针表

多年以来的一点使用心得

网友C:
赞同楼主的观点
80年代末年开始玩电子,头几年一块上四MF368打天下,93年买的第一块DT890三位半数字表,现在是指针表和数字表都用。
再补充个人总结的指针表的几个优点:
1、指针表(MF63等有源指针表除外)测电压、电流无需电池,随时可用;
2、指针表可以部分替代电阻箱,怀疑电路中某电阻开路,直接用合适的电压或电流档并上去;
3、无需精确读数的场合,指针表搭上去看个大概即可,便于快速判断电路工作是否大体正常;
4、判断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器件快速简单。
总之,指针表数字表都是工具,无所谓优劣,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合用顺手就是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两个表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主的观点
80年代末年开始玩电子,头几年一块上四MF368打天下,93年买的第一块DT890三位半数 ...

又新入手三块。

网友D:
七楼朋友的说法比较中肯,我刚刚接触电子元器件用的也是指针表FM50: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七楼朋友的说法比较中肯,我刚刚接触电子元器件用的也是指针表FM50

MF50我也用过,电压档内阻太低。

网友:
说实话,指针表挺累的,档次好一点的万用表也能看到电压的跳变,当然我使用的场合很简单

网友E:
常年使用FLUKE 187, 直到今年做耐压测试时, 要测试2000V 的电压,唯有搬出20年前买的MF47,因为他有 2500V 的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常年使用FLUKE 187, 直到今年做耐压测试时, 要测试2000V 的电压,唯有搬出20年前买的MF47,因为他有 2500V ...

关键时刻还得老马出场。

网友F:
老郝数码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郝数码也来?

前天才注册的,还是个新手,主要目的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只万用表就是指针式的,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都用数字表了,测电压电流 电阻

网友:
搞一个好点,像黄色那种,用一生都不用换表

网友:
小白表示起手就用数字表,9.9包邮的那种,只会测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