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4057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10-03):
最近发现手头还有几个TP4057,就打算做个锂电池充电器玩。看了官方电路里在输入端有个0.5欧姆左右的热耗损电阻,手头没有这么小的电阻。但是有1N5822和1N4007二极管,想着就是分走一定电压的作用,二极管0.5V左右的正向压降用在这里应该可以,请教一下大家这样可否,用哪个二极管更好一些呢?

网友:
只能用肖特基,一般TP系列的正常工作电压都在4.5V以上,而且4057在0.3A电流以下的话也可以不接分压的。其实理论上来讲最好是接分压电阻,因为二极管压降基本是固定的,而电阻小电流下压降非常低,所以电池容易充满。

网友A:
用二极管降压,还不如将供电电压调低,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
肖特基1N5822的压降比较小,1A的时候0.4v,不影响最大充电电流,可以替换
1N4007的话就不行,1A的时候压降有1v,电池充到4v,然后电流慢慢减小,这样的话导致充电时间变长,充电效率也降低很多

网友B:
这个电阻的作用你没搞懂,其功用不是用二极管能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的作用你没搞懂,其功用不是用二极管能替代的

DATASHEET 原文:增加热调节电阻
降低IC的VCC与BAT两端的压降能够显著减少IC中的
耗。在热调节时, 这具有增加充电电流的作用。实现方
式可以在输入电源与VCC之间串联一个0.5Ω的电阻或正
向导通压降小于0.5V的二极管,从而将一部分功率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的作用你没搞懂,其功用不是用二极管能替代的

大意应该是降低TP4057输入端的电压,从而降低其热功耗,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降压,还不如将供电电压调低,这样效率更高。

5V供电常见,但是将其调低稍显麻烦,TP4057需要大概4.6v左右电压,所以觉得用电阻或者二极管降压应该可行。

网友:
显然用电阻好过用二极管。

使用电阻,当电池电压较低时,充电电流会较大,电阻上的压降也会较大,减少了4057的工作压差,也就降低了4057的发热。当充电快结束时,充电电流较小,电阻压降会很小,可以保证4057上足够的工作压降。

使用二极管,大电流时,压降可能会小于用电阻的情况;当小电流时,二极管的压降虽说也会减小一点,但是远不如电阻减小得多。

所以使用电阻为4057保驾好过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意应该是降低TP4057输入端的电压,从而降低其热功耗,不知道对不对?

TP4057的供电电压范围为4.3~6V,只要保证VCC大于4.3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7的供电电压范围为4.3~6V,只要保证VCC大于4.3V就行。

这个貌似没在手册里写,还得大神们告知呀,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没在手册里写,还得大神们告知呀,谢谢!

去下载DATASHEET呀。这是国产芯片。但是有南京拓微和深圳两个生产厂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下载DATASHEET呀。这是国产芯片。但是有南京拓微和深圳两个生产厂家呢。 ...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