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水泵AT-300

楼主(2020-10-03):
开始发贴,多多关照。

型号AT-300已坏,本来想取里面漆包线用

外型

带磁转轮

慢慢拆

一层马拉胶

失望拆不了!好细的漆包线。

可惜灌了环氧树脂胶没法了。

网友A:
这种电机应该挺耐用的吧

网友:
加装定时器间歇工作的话能用3年以上,但是泡水部分的电源线两三年后绝缘层变硬,在清洁移动电源线时绝缘层可能破损造成危险,所以我通常不等泵坏,只要电源线发硬了就换新泵。创星的水泵质量很不错,震动噪音比其他国产泵都小。

网友:
好像是同步电机?

网友:
水泵质量很不错,很耐用

网友:
鱼缸用的就是这种牌子的水泵,24小时工作,寿命短的4个月:寿命长的7个月:

网友:
看上去考虑到两个旋转方向的问题,尽量设计直叶片和中间出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应该挺耐用的吧

不耐用,楼下说得对

网友:
这种很像玩具电机啊,都是不耐用的代表之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耐用,楼下说得对

不耐用是因为不锈钢到轴磨偏了,噪音大没有劲。

网友:
后面出的好像是陶瓷轴,罩极电机

网友:
这线没法拆,捡过一个,也是打算拆线来者,0.1的杂包线,全胶封,拆不出来,易碰断,没法,一扔了之。

网友:
这种水泵长时间运行很容易坏。
今天看到终于内部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