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开卡报错求助 Read ID Fail

楼主(2020-10-04):
主控是惠普的标,2262EN。四贴英特尔 PF29F01T2AMCTH1
两颗南亚NT5CC128M16JR-EK 256M DDR3L的缓存
开卡一直报错。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一直都报错如图:

爱好者入坑,请大神赐教!

网友A:
128/8*16=256
1t/8*4=512
没错,要不换个版本试试。
我都是瞎几把开的,固件不一样,我都是很多版本试。识别1g后,拔跳线没?

en,你的固件没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8*16=256
1t/8*4=512
没错,要不换个版本试试。

新贴的板子,不需要短接的

网友:
右上角的容量选择里 ssdram是啥意思?

网友:
是不是颗粒缺ce了

网友B(2021-04-06):
一样的错误,你后面有开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错误,你后面有开出来吗?

应该是缓存设置的问题。试试改一下缓存设置

网友C:
颗粒ID分布都正常/那就是缓存参数/指定DDR3不行那就指定DDR4/BUS选16位/CS选16HIGH 反正就是这几个缓存参数慢慢设置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颗粒ID分布都正常/那就是缓存参数/指定DDR3不行那就指定DDR4/BUS选16位/CS选16HIGH 反正就是这几个缓存参数 ...

你忘了b16 b17的颗粒等级问题,我遇到过换了好几个颗粒才能开出来,但是2262en没有忽略颗粒等级的选项,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忘了b16 b17的颗粒等级问题,我遇到过换了好几个颗粒才能开出来,但是2262en没有忽略颗粒等级的选项, ...

2263XT都可以开启忽略颗粒等级啊/2262EN应该也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颗粒ID分布都正常/那就是缓存参数/指定DDR3不行那就指定DDR4/BUS选16位/CS选16HIGH 反正就是这几个缓存参数 ...

这个是2262G,不是2262EN,G用EN工具开不了 没开过就不要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2262G,不是2262EN,G用EN工具开不了 没开过就不要瞎说

的确,大神此言有理,原来开不出是因为主控是HP的8038(板体是HP的EX920),主控型号是2262G,当时没注意,被闲鱼的卖家忽悠了。后来主控我换成了HP的8088(EX950的主控),也就是2262EN。

补充内容 (2023-2-12 01:14):
后来主控更换成2262EN,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2262G,不是2262EN,G用EN工具开不了 没开过就不要瞎说

搞了个阿斯加特AN3的512G也是2262ENG/ID全正常/缓存参数各种设置正常/还是开不过/放弃直接丢售后去了

网友(2021-05-06):
兄弟搞定了没,我的也报这个错啊

网友F(2021-09-02):
给你2颗ddr3缓存换成ddr4,估计就能开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2颗ddr3缓存换成ddr4,估计就能开过去了

别胡说虽然DDR3和DDR4颗粒物理结构一致,但是定义完全不一样

网友(2022-07-23):
还有一个可能,主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