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Type-C的VOOC闪充线

楼主(2020-10-04):
搜索了一下,这种新款好像还没人拆过
只找到旧款的不完全拆解,看下面链接,本来不想拆的,结果是坏的不能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4273

网友A:
Type-C这种接口用在每天都要充电的移动设备上简直是灾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pe-C这种接口用在每天都要充电的移动设备上简直是灾难

为啥称之为灾难!

网友C:
看板子不太像是原厂线吧,不过不怎么看好这种自主快充协议,都用相同或者相似的协议不香嘛

网友D:
TYPEC就是一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不太像是原厂线吧,不过不怎么看好这种自主快充协议,都用相同或者相似的协议不香嘛 ...

暂时不确定是不是原厂线,原厂线太贵,几乎不会有人拆的

网友:
这个不是原厂的,原厂线都会有屏蔽层,而且TYPEC这边接口也不会这样子的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这种接口用在每天都要充电的移动设备上简直是灾难

我觉得这些手机应该像一些充电宝那样,设计成typeC加microUSB两个充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这种接口用在每天都要充电的移动设备上简直是灾难

你半夜需要充电的时候,你才知道TYPE C是多么的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不太像是原厂线吧,不过不怎么看好这种自主快充协议,都用相同或者相似的协议不香嘛 ...

蓝绿厂的快充手机不怎么发烫且能亮屏快充!高通的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称之为灾难!

低压大电流,线损很大,接口发热很高,很容易接触不良,很难达到标称的充电功率。线材很硬的。
总之低压大电流快充很脑残的,没有优点,因为本质上手机充电过程还是DC-DC降压电路,5V输入和12V输入没有多大区别的,intel都开始推广单12V的台式机电脑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C就是一个笑话。。。。

无非看到苹果的可以正反插就硬设计出一个这样的规格出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啥称之为灾难!

会张开,磨损座子。
我一个手机就是尾插坏。
苹果是磨线这一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张开,磨损座子。
我一个手机就是尾插坏。
苹果是磨线这一端

好的线都是无缝的怎么张开磨损座子!楼主这线假的而且质量非常差的那种!

网友:
这种接口充电速度最快了,所以才广泛应用在便携式设备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的线都是无缝的怎么张开磨损座子!楼主这线假的而且质量非常差的那种!
...

我用魅族原装,没张开磨坐子
其他垃圾的张开过。
就事论事,type没有苹果设计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用魅族原装,没张开磨坐子
其他垃圾的张开过。
就事论事,type没有苹果设计好

烂苹果也出来125瓦快充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烂苹果也出来125瓦快充再说吧

苹果接口能过30W不错了,Type-C现在125W估计也快顶天了。高压快充手机温度不好控制低压快充对线跟头质量要求太高!

网友:
TYPE C,估计是还要用几年,yoke能成为历史最长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烂苹果也出来125瓦快充再说吧

只谈工业设计。我也不用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