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7(PS2307) [2018-09-13] Hynix [TLC]

楼主(2020-10-04):
这个有没有量产工具啊,找了好多个都不行。

MPAll (Rel)-7F-5.03.0A-DL07,这个版本直接提示ID Error!

这个版本,也不行:ST-TOOL (Rel)-9000-3.7F.92-2018.10.11_SZ

网友:
你在win10 32位的系统下试试

网友:
用黑片工具试试吧

网友A:
楼主搞定了的话分享一下技术,我也有一个金屎顿的搞不定,网友都说这是死亡组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的话分享一下技术,我也有一个金屎顿的搞不定,网友都说这是死亡组合呀。 ...

我也是这组合吭D

网友:
 我的是这个,借此贵地求量产工具。。。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E0D55EA574D9E441482D06D6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1(PS2311) - F/W 08.30.45 [2019-01-16]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T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TFG8T22TA0D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网友(2021-07-17):
你的是2309啊!

网友:
 设备描述: [H:][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Kingston USB DISK 3.0/USB DISK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5527
设备序列号: 7F00132C2D470201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3.0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Kingston
 产品型号: USB DISK 3.0/USB DISK 3.0
产品修订版: DL07/DL07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5.02.53 [2016-03-18]
闪存识别码: 983AA8927650 - KIOXIA(铠侠) TC58TEG7TDKTA00 [TLC-8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TEG7TDKTA00
[4CE]TH58TEG9TDKBADE
[8CE]TH58TET0TDKBAEF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我的量产成功了,不过是07的,一个09的被我量产成了09的,报废了。

网友:
我也找不到量产网里面都是用不了的

网友(2021-10-16):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2-02-09):
金士顿的这个型号,HY的TLC就是大坑。我的量了半个月,都没好呢。找遍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