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条腿的这是啥元件?

楼主(2020-10-04):
之前发过一贴,请教的是这个三极管是不是坏的

有朋友说这不是三极管,那么它到底是啥?搜上面数字也搜索不到,

网友A:
TR2也是这样看不见型号了?不知你这个板子的用途,怀疑是双向可控硅(triac),电风扇调速的?

根据板子画一个图也许分析起来就方便一些了。

你的原机板上应该是:

M
JST01
J85386

网友:
386 好像是稳压标准电压

网友:
我也猜是可控硅,旁边不是有另一个没坏的嘛,看它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2也是这样看不见型号了?不知你这个板子的用途,怀疑是双向可控硅(triac),电风扇调速的?

根据板子画 ...

是飞利浦加湿器上的板子,这个好像是用于控制风量档位的,跟你说的风扇调速差不多。两颗都爆掉了,拆了另一个型号的机子,里面不一样,写得是
M
JST01
J907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2也是这样看不见型号了?不知你这个板子的用途,怀疑是双向可控硅(triac),电风扇调速的?

根据板子画 ...

网友:
1A双向可控硅

网友B:
从板上看应该是可控硅,板子做了开槽,隔离了强弱电,在有图上这两个元件不是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板上看应该是可控硅,板子做了开槽,隔离了强弱电,在有图上这两个元件不是一样么? ...

两个都爆了,看上面残留的数字,是一样的,

网友:
是双向晶闸管。

网友:
换成3A双向硅

网友:
就MAC97A6就可以代换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第一眼怀疑这货是可控硅.

网友C:
都2020年了,都有数码摄影设备了!还以为几十年前的胶片时代?每张照片都精打细算?多放一张背面图不香么??

网友:
看到这几个speed,就知道是风扇调速板了,TO92封装的双向可控龟,一般是600V1A的。

网友:
板子上标的TR,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利浦加湿器上的板子,这个好像是用于控制风量档位的,跟你说的风扇调速差不多。两颗都爆掉了,拆了另 ...

JST01就是1A600V的双向可控硅。
M
JST01
J90726

你之前的应该是
M
JST01
J85386
仅仅生产编号不同而已……

1A600V以上的双向可控硅代换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2020年了,都有数码摄影设备了!还以为几十年前的胶片时代?每张照片都精打细算?多放一张背面图不香么? ...

下次一定奢侈点,多放几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