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庭里的摄像头,有没有必要安装硬盘系统?什么硬盘系统靠谱?

楼主(2020-10-04):
内存卡容量毕竟有限,并且寿命也值得怀疑,然后云服务毕竟也要花钱。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买了3年多的某米一直用32g卡,循环录像,最近上了99块的7天云存储。好处是摄像机被拔走了,视频在云端可以查看,存到卡里就看不到了,所以说看是否有安全防盗的需求了

网友A:
如果你摄像头数量不多,那还是用闪存卡的便宜。如果你数量比较多,那就是用硬盘录像机的便宜。
按6个摄像头算:
6个摄像头+6个高速闪存(闪存容量大小决定了视频保存时间)。
6个摄像头+8口硬盘录像机+2T的录像硬盘+网线。
你比较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家六个摄像头,用录像机的,储存卡除了不用布线没有优点

楼主:
难道内存卡频繁的读写不是容易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摄像头数量不多,那还是用闪存卡的便宜。如果你数量比较多,那就是用硬盘录像机的便宜。
按6个摄像头 ...

请推荐一下硬盘录像机和硬盘的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内存卡频繁的读写不是容易坏吗?

闪迪高速卡 京东保修10年,随便你读写。

网友:
储存卡容量越大寿命越长,但是价格也要上天

网友:
无线还是有线呀?无线的话萤石套装应该就可以,不过这个东西4路入门就得小1k+吧,如果有线的话就海康的poe套装,我做过一个8路的,用了几年都一直很稳定

网友:
某米质量不太稳定,经常漏拍片段,而且卡的要命,看个回放,要缓冲半天,还经常缓冲不出来,还是买专业的比较好,直接用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一下硬盘录像机和硬盘的品牌!

我的是海康威视8口的,不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装 萤石x(忘了)远程查看实况和录像。硬盘就是一块1T的普通硬盘,是电脑里淘汰下来的,没有买监控用的硬盘(因为放着硬盘不用还要去买,觉得浪费,什么时候坏了再说,现在装录像机里已经用了3年了加上电脑里用的那几年,坏了也不心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