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过不少风扇,第一次见这么难拆的,超频三液压轴承风扇可能没法无损拆

楼主(2020-10-04):
风扇噪音比较大,可能进灰了想拆开清理下。
发现轴承有个塑料堵头,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抠不下来,只好钻眼
钻了眼后发现轴承有个大圆头,比轴套的孔要大,应该是插入后焊接的,这样拆完估计会不能用了。不知有啥办法无损拆解吗?

网友:
两根大拇指推着扇叶用力能推出来!

网友:
这个估计是直接在正面卡上去的,拆卸方法应该是从正面直接拔扇叶,小心用力别把扇叶掰断了。
低端风扇都是从正面拔扇叶,中高端才要从屁股拆弹簧卡。

网友:
卡扣应该是位于风扇扇叶帽的侧面。
看到底部实心或是基本实心,那就不是从底部拆的,风扇都可以拆卸,因为有加注润滑油的需求,底部没留孔那就不是从底部拆卸的设计。

网友:
好像有些超频三可拆洗扇叶,先用点力拔扇叶试试。AVC液压轴承也是底部没孔,曾经太用力把外框弄断了。建准风扇底部金属堵住更难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面胶上的,所以基本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种是拔大萝卜的,拔不出来就在孔里滴点润滑油,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这种太一般了,买新风扇更好了

网友:
一次性的吧

网友:
白色那玩意是塑料片,有缝的,仔细找,用两根针挑也来就能拆下扇叶了

网友:
给你看看我前几天拆的微星HD6750显卡风扇,背面是没有孔的,我钻了个空,注过油,还是不行,所以就改成别的风扇了,显卡风扇已暴力拆解,卡簧位置在最内部。

网友:
直接加油就可以用了。不要取下来。加油后用透明胶带把转开的地方粘好。我这样处理了几个类似的风扇都正常使用。

网友:
一般直接拔。
有屁股的,那个白塑料一般会裂开,好一点的是金属卡子。
我几个风扇都没装卡子。

网友:
国外好品牌风扇双滚珠,,尾部金属卡鐄

网友:
日本三洋,松下,,NMB,,尼迪克,,台湾风扇多,,AVC,ADDA,建准,,台达,元山,千红,TT,等等等等

网友:
英特尔原装风扇也相当难拆,拆废才能拆开

网友(2022-05-07):
这个帖子说的非常详细,图片也很清楚

网友(2023-10-14):
一次性的
拆掉也很难复原

网友:
这个很常见,我买的桌面小风扇就是这样的。那个圆头一体的后面有个凹槽卡住塑料片,就是硬压进去的,塑料片边缘有些缝隙是有弹性的。
拆解也就是拿个铁棒从后面硬顶,会有稍微损伤但是重新装上还能用。或者拿个尖勾子勾住缝隙,这个更难。

网友:
今天早上想给CPU风扇加油,也是因为屁股的封口抠不下来无法加油。现在的风扇都这么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