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40块钱的联想H61,请教如何升级

楼主(2020-10-04):
前几天在废品站以40¥高价收了个身残志坚的联想主机。。。
回家一试正常开机。H61 G2030 2G1333 500G 无线网卡 XP系统 正常开机 。。
自己加了个64G鸟刚安了个WIN7系统 。。感觉办公还是能用的。。
但到手就想升级。
想给这个升级个E3 1230 V2  (我这个主板型号是IH61MA V1.0 听说支持所有22NM的CPU 就是这个主板的供电能不能上90W的??
现升级个 什么显卡好。。为什么18年300买的1050 现在都在卖450以上??!!!
家里还有300W的电源。。上E3 用300W的长城没问题吧??
请教大家这个垃圾如何 升级才有性价比
上图

接口还有个COM

64G的固态是我加的。。

主板

少了3个MOS 这个是不是三相供电

24P只接了20PIN 说明的电源都性能过剩??

14A 的12V 换E3 加显卡是不是要换??

补充内容 (2020-10-23 13:04):
后来加了4G 内存 。今天又买了I 5-2400加上又快了一点、

网友A:
换成固态硬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固态硬盘就行。

固态加上了。。。安了个WIN7 感觉还是有点慢。。玩是不行的办公一定无问题。

网友B:
直接3470或者1220吧,4c8t的h61也配不上

网友C:
办公的话3470核显足够了,再加根4G内存换上固态,溜的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的话3470核显足够了,再加根4G内存换上固态,溜的飞起

3470快还1220V2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3470或者1220吧,4c8t的h61也配不上

4C8T是什么???

网友:
联想除了机箱,电源别的都是垃圾

网友D:
e3 1230v2配个GTX750 1G显卡配双四G内存条,显卡无需外接供电电源300W也够就是高端游戏有点痛苦。只办工的话上个E3 1225V2四核四线程自带P4000核显,比I5 3470好点便宜点200不到,独显可以省了

网友E:
1230没的显卡。  记得单独买个亮机卡。 h61没的usb3 硬伤

网友F:
这个东西都不值得弄了,还是买其他二手配置好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都不值得弄了,还是买其他二手配置好了

不值得升级了? 太古老的了??现在为佬显卡都涨价。。想捡个便宜看来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30没的显卡。  记得单独买个亮机卡。 h61没的usb3 硬伤

是啊 没有USB3.0 还有SATA6G也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e3 1230v2配个GTX750 1G显卡配双四G内存条,显卡无需外接供电电源300W也够就是高端游戏有点痛苦。只办工的 ...

看来最便宜就是换个E3 1220 V2 再找个200块的显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最便宜就是换个E3 1220 V2 再找个200块的显卡了。。

E3 1220V2比E3 1230V2差多了,如果玩游戏就没多大差别

网友G:
这个不值40吧,外壳都是残缺的,没意义的。

网友:
只要不无休止的烤机,上e3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值40吧,外壳都是残缺的,没意义的。

只能说不会全亏 。。以后1150以上的才买。。

网友:
22的处理器要刷BIOS,要不然不能开机

网友:
用没有什么好升级的。无非就是加大一下内存。谁还用台式机啊?除非在工作固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