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0-10-04):
正面
背面
挂绳
温湿度敏感头
模具日期

abs日期
感应头
液晶导电香蕉
电路板背面
正面

蓝牙和温度芯片
六角螺丝
原装电池,说明书上说只能用2个月,别的电池可以用一年。
装上电池的液晶

网友A:
总算不是牛屎芯片了,小米做工也的确有保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不是牛屎芯片了,小米做工也的确有保障了

貌似小米温湿度计没用过牛屎芯片吧,敢举个例子吗?勿造谣勿传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不是牛屎芯片了,小米做工也的确有保障了

小米啥时候用过牛屎了,猴家除了不爱点胶在板料上没太抠过好吧

楼主:
15的东西这种严谨的做工,坚持下去轻松超越苹果

网友B:
要是可充电2032硬币电池加简单电量显示更好。

网友C:
25块买过三个!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块买过三个!还不错

8元一个?咸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块买过三个!还不错

这个真可以有,有链接私信一个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可充电2032硬币电池加简单电量显示更好。

既然都提到充电了,为啥不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提到充电了,为啥不是锂电池?

楼主的是3伏一次性2032锂锰硬币电池,网上那有3点6伏可充电2032锂离子硬币电池,换上后再加改小限流的4056充电板,开一个充电孔,可以变成充电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8元一个?咸鱼吗?

没了!618时小米商城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