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元不到买了个快充升压板,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0-10-04):
不满意普通充电宝自动关机,就买了这个,轻载不会关闭。是61088+fp6601q方案的,才卖10元,觉得便宜就买回来试试。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会不会用拆机芯片做的?论坛老站有评测,这个芯片性能确实强,不过那时这个方案的升压板都要二三十一片的。

还有,这个是4层板吗,我感觉不是,毕竟价格在那里。如果不用4层,对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稍微改了一下,led指示换100k电阻,输出FB并一个1M电阻,提高输出电压。
表现还可以。3V多输入,10W出头输出,模块只是温热。如果电池电量足够,用负载测试,短时间可以输出25~30W,不过持续几秒就过热保护,输出电压略低于电池电压,再过几秒恢复输出。

不过输入2.7V左右,虽然充别的快充充电宝仍能输出16~18W,不过好像不太稳定,输出电压会有点不稳,而且芯片FB电压有时掉到1.0V左右(正常1.21V),模块也会比较响。此时模块会有些烫手。
用的时候配合了保护,过放电压提高到2.75V左右。发现当电池电压接近过放电压的时候,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比如没输出之后,电池电压马上上升到过放恢复电压,一秒不到又有输出,输出一会又没输出,如此“振荡”。人家的充电宝是怎么解决这种低电量“振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没了解过,我只知道现在英集芯很强大,在大量霸占市场。。。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都是问题的话神仙都搞不定

网友A:
某嘟嘟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嘟嘟的价格。

这单1a输出那么垃圾还那么贵

网友:
楼主说的长时间大负载后应该是过热降电流保护,类似情况我买的英集芯QC2快充版充电宝也有,开始大概18瓦,不到一分钟降到8到12瓦样子。楼主说的拉低电压保护板保护,电池回电保护板恢复输出,经常出现间断输出现象,一般是锂电池性能不够好,需要换内阻尽量低的锂电池。很多充电宝我估计是单片机检测锂电池电压控制,低到一定电压禁用快充,再低会断开输出,等锂电池回电到一定电压,需要按键可能会恢复输出一段时间应急,有的只能充电一段时间恢复输出。早期充电宝可能在升压芯片多了电池电压检测外围,低于一定电压慢慢降低限流值,再低会触发保护板切断保护,只有等充电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输出。普通款品牌充电宝小电流检测关机问题,可以买一分二带一个传数据USB线,一个200毫安USB灯头当假负载电阻。

网友:
太复杂,直接买小米之类的有小电流检测的不就行了?

网友:
轻载不会关闭,充蓝牙耳机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