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日本白光焊台哪个型号好?

楼主(2020-10-04):
某宝 FX888D 卖500左右
是否最好的选择?
焊下灯具,电动工具用

网友:
FN1010和fx100好,fx888d太老了,就是个936增强型,来个国产高频焊台就行

网友:
焊灯具,工具不用担心烙铁本身的漏电,静电问题。可以用不接地的简易烙铁。当然也可以用fx888d 这类焊接电路的。工具也分很多档次和用途的,价钱差很多。焊接性能上,fx888D 还没有国产的便宜高频焊台或者T12焊台好。不过专业厂设计和做工都是可靠的,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用高频焊台,要不回温跟不上,锡都不化……

网友:
500能选的很多了,非要白光?

网友:
没必要盯着白光不放,说实话白光现在人为被炒高了,即便是二手白光也价值不菲,而且水太深,山货太多。
500元上下可以考虑威乐、Goot等焊台,相对比较小众,山寨货较少。
最近入手一台二手Goot RX-802AS焊台,和白光一样的一体芯,8秒350度,用着很爽。最方便的是自带休眠功能无需烙铁架或者手柄检测开关支持,休眠时在湿海绵上擦几下就立即升温恢复加热。目前这款焊台还没停产,某东上还有售,价格2000大洋往上。

网友:
二种,,,白光980,,,白光951+WB2

网友:
平时DIY888 就够用了 如果钱包鼓,越贵的越好 ,只要保养的好 传家都没问题

网友(2020-11-18):
  修灯具和电动工具需要功率大点的,高频焊台,白光838等

网友A:
888 不要买,坏了没的修, 500买个国产高频吧,专业做焊台过去,我是建议 国产耗材便宜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88 不要买,坏了没的修, 500买个国产高频吧,专业做焊台过去,我是建议 国产耗材便宜 , ...

888d是发热芯易坏还是主板上那个主控易坏呢?

网友:
直接上高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8d是发热芯易坏还是主板上那个主控易坏呢?

主控坏的话没的修,那个IC定制的。

网友(2022-04-28):
888d用的朋友还不少

网友:
深圳那个山白光888D是否还可一战?原因是无定制元件,好维修?

网友:
可以选快克的焊台